FPGA内核电压对地电阻很小

楼主:
我用的altera的FPGA,板子未贴芯片时,内核电压和地是断的,FPGA和芯片都贴上后,内核电压对地电阻只有1欧,请问为何电阻会这么小

网友:
焊接芯片错位了吧!这电阻也太小了。

网友:
看是什么片子了,1.2V电压,1欧,1.2A,才1.5W不到。大容量的高端FPGA也有可能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核电压低,确实电阻很小。俺第1次做Stratix III电路时也吓得不敢上电,咨询了Altera的网上技术支持之后才知是正常。

网友:
1 欧确实比较小。静态电阻一般比较大。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