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一下自制的触摸摁键,有程序,有视频,有真相。

楼主:
废话不多说,先上图诱惑下大家下
然后自拍了个视频,效果可能不是很好,不要介意哈~

哈~看起来不错吧,下面上程序。
首先说明下我在structure.c做了点接口BIT位的小改动。为的是适应板子。好了,上程序。下面是主函数
/*
* main.c
*
*  Created on: 2012-8-12
*      Author: maswell_xiao
*/
#include "CTS_Layer.h"
#include

#define CS   BIT0
#define SID  BIT7
#define SCLK BIT6

extern void LCDInit(void);
extern void LCDShow(unsigned char Addr,char *s);

struct CAPMSG
{
        unsigned int Up;
        unsigned int Right;
        unsigned int Down;
        unsigned int Left;
        unsigned int Middle;
        unsigned int proximity;
};

void main(void)
{
        struct CAPMSG MSG;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BCSCTL1 = CALBC1_1MHZ;                // Set DCO to 1, 8, 12 or 16MHz
        DCOCTL = CALDCO_1MHZ;
        BCSCTL2 |= DIVS_2;                    // divide SMCLK by 4 for 2Mhz
        BCSCTL3 |= LFXT1S_2;                  // LFXT1 = VLO

        P2DIR = 0xFF;
        P2SEL = 0;
        P2SEL2 = 0;
        P2OUT = 0;

        LCDInit();
        LCDShow(0x80,"欢迎使用电容式触");
        LCDShow(0x90,"摸摁键。");
        LCDShow(0x88,"  ");
        LCDShow(0x98,"maxwell xiao");
        _delay_cycles(500000);

        TI_CAPT_Init_Baseline(&middle_button);
        TI_CAPT_Init_Baseline(&wheel);
        TI_CAPT_Init_Baseline(&proximity_sensor);

        while (1)
        {
                do
                {
                        TACCR0 = 100;
                        TACTL = TASSEL_1 + MC_1;
                        TACCTL0 |= CCIE;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GIE);
                        TACCTL0 &= ~CCIE;
                        TI_CAPT_Custom(&proximity_sensor,&MSG.proximity);
                }
                while (MSG.proximity <= 100);
                TI_CAPT_Custom(&middle_button,&MSG.Middle);
                TI_CAPT_Custom(&wheel,&MSG.Up);//传个地址就行,首地址。
                if(MSG.Middle > 1000)
                {
                        LCDShow(0x88,"摁下了中键");
                }
                if(MSG.Down > 1000)
                {
                        LCDShow(0x88,"摁下了下键");
                }
                if(MSG.Left > 1000)
                {
                        LCDShow(0x88,"摁下了左键");
                }
                if(MSG.Right > 1000)
                {
                        LCDShow(0x88,"摁下了右键");
                }
                if(MSG.Up > 1000)
                {
                        LCDShow(0x88,"摁下了上键");
                }
                __no_operation();

        }
}
#pragma vector = TIMER0_A0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Timer_A0_ISR(void)
{
      __bic_SR_register_on_exit(LPM3_bits+GIE);
}

还有个12864的驱动。
顺便贴上吧  。休眠模式没调出来,害羞啊,脸红啊。。。
/*
* 12864.c
*
*  Created on: 2012-8-12
*      Author: maswell_xiao
*/
#include

#define CS BIT0
#define SID BIT7
#define SCLK BIT6

inline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t)
{
        int i;
        for(i = 0; i < t; i++)
                _delay_cycles(100);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zdata)
{
        unsigned int i;
        for(i=0; i<8; i++)
        {
                if((zdata << i) & 0x80)
                {
                        P2OUT |= SID;
                }
                else
                {
                        P2OUT &= ~SID;
                }
                P2OUT &= ~SCLK;
                _delay_cycles(1);
                P2OUT |= SCLK;
        }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mdcode)
{
        P2OUT |= CS;
        sendbyte(0xf8);
        sendbyte(cmdcode & 0xf0);
        sendbyte((cmdcode << 4) & 0xf0);
        _delay_cycles(7);
        P2OUT &= ~CS;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ispdata)
{
        P2OUT |= CS;
        sendbyte(0xfa);
        sendbyte(Dispdata & 0xf0);
        sendbyte((Dispdata << 4) & 0xf0);
        _delay_cycles(7);
        P2OUT &= ~CS;
}
void LCDInit(void)
{
        delay_ms(40);
        write_com(0x30);//四位MPU接口,使用基本指令集
        delay_ms(5);
        write_com(0x0c);//开整体显示,关游标,正常显示。
        delay_ms(5);
        write_com(0x03);//地址计数器归零。
        delay_ms(5);
        write_com(0x01);//请全屏显示
}

void hzkdis(char *s)
{
        while(*s > 0)
    {
                write_data(*s);
                s++;
                _delay_cycles(8);//数据稳定建立时间。
    }
}
void LCDShow(unsigned char Addr,char *s)
{
        write_com(Addr);
        _delay_cycles(8);//数据稳定建立时间。
        hzkdis(s);
}
void LCDSleep(void)
{/*
        write_com(0x20);
        _delay_cycles(80);//数据稳定建立时间。
        write_com(0x24);//使用扩充指令集
        _delay_cycles(80);//数据稳定建立时间。
        write_com(0x34);
        _delay_cycles(80);//数据稳定建立时间。
        write_com(0x0c);//进入睡眠状态
        _delay_cycles(80);//数据稳定建立时间。
        write_com(0x30);//四位MPU接口,使用基本指令集*/
}
void LCDWakeUp(void)
{/*
        write_com(0x34);//使用扩充指令集
        _delay_cycles(80);//数据稳定建立时间。
        write_com(0x08);//退出睡眠状态
        _delay_cycles(80);//数据稳定建立时间。
        write_com(0x30);//四位MPU接口,使用基本指令集*/
}

OK,就这样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不错给力!!

网友:
回复 网友A:

爬虫你的触摸调的怎么样了?等分享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2452和2553IIC通信遇到一点问题,别着急!呵呵呵

而且这段时间又有别的事要搞了,要过一段时间弄了!!

网友:
楼主的液晶不是3.3V的吧,板子该不是自己刻蚀的吧 !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都猜对了。板子是自己做的,液晶是5V的,用了个场效应管的芯片驱动,效果不错。

网友:
楼主按键怎么做出来的,能不能分享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就用Altium Designer 画个圆孔连根线出来就可以了。然后拿去打印转印腐蚀一下就行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include "CTS_Layer.h"
头文件怎么写的那么奇怪?什么意思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这个是官方给的例程里面的头文件,里面包含了一些官方的API函数,比如下方TI_CAP_Init_Baseline、Custom等等。

网友:
回复 楼主:

他下面那就include后面什么都没包含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咦~居然没有粘贴上?难道这个编辑器有点问题?

网友:
自制触摸板,省钱了,哈哈

网友:
回复 楼主:

用的IAR还是CCS啊?

网友:
求楼主的PCB,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CCS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