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中调用DDR2IP核仿真的问题

楼主:
我在ISE中调用了DDR2 IP核 里边有一个示例可以仿真 我想按照我的输入要求改变其中的一些输入比如写端口的控制 wr_en wr_data cmd_addr 之类的能不能实现?要如何实现?请各位高手赐教!!!

网友:
IP CORE 功能已经固化了,只能改变输入信号,不能改变IP CORE 功能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是改变输入信号,原来给的输入都是内定的可以直接仿真但是不是想要的输入,开始因为调用的文件有点多不知道从哪里改,现在已经找到需要改变的输入端口了,谢谢关心!

网友:
这种内核不知道效率高不?在QII中调用除法器,发现速度很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我没试过 我只是找出端口然后按要求写跟他对接的部分 其他部分是另一个同事做的 不过之前他们用着也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