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E中的一个警告<sys_ret> is already implicitly declared earlier

楼主:
仿真时出现 is already implicitly declared earlier.这个警告 请问要如何解决?

网友:
不是说SYS_RET 重复定义或重复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检查了也没发现重复定义的地方。。。

网友:
可能SYS_RET 已经被系统占用,但没有提示。在你的程序中不能实用SYS_RET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我再找找看 也没有影响仿真但是就是觉得看着有警告就别扭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