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 WEBENCH 在线工具设计LED驱动电源教程

楼主:
       为了熟悉和运用TI的WEBENCH 在线工具,今天本人进行一个LED驱动电源的实例设计。对设计过程进行了总结,整理出来,分享给大家,以作为抛砖引玉吧,,
欢迎熟悉这个在线设计软件的高手们和有实际LED电源设计经验的工程师们拍砖!
将根据在线工具提供的页面,简单介绍一个LED电源在线设计教程,期望对坛子里的LED电源爱好者有用吧,,,
随着 WEBENCH 系统电源建筑师的推出,工程师只需大约 60 秒钟就可创建支持热插拔功能的隔离式电源系统。这无疑对经常在LED驱动电源设计时,经常被因为选择各种参数纠结和忙于查找各种元件的工程师们的确是一个好东西,,
     TI的WEBENCH LED在线工具软件有两种设计方法。一种是先指定所要设计LED灯具的光通量输出,然后由在线设计工具自动选择LED灯串电压、电流及串并联结构。第二种方法是开始不指定光通量输出,有用户自行设置所需LED灯串的参数及串并联结构。当然还有其他方法,也可使用,可在设计过程重新开始新的设计,也可以从输入面板开始设计,还可以打开以前的设计文件进行修改设计等等,总之 WEBENCH LED在线工具软件方法多种多样,但总的还是开始说的那种方法。
    1.设计目的:LED驱动电源 AC输入 光通量输出=9000LM
2.开始设计:
(1)登录TI网站,点击http://www.ti.com.cn/ww/analog/webench/tools.shtml进入WEBENCH® 设计工具页面。当然你要事先注册一个MY.TI登录账户,化不了几分钟的时间。
图一:

网友:
然后点击WEBENCH LED 设计工具 ,记住选择简体中文界面。
图二:

下面我们就开始设计一个LED驱动电源设计,在此页面左侧小表格中填写:交流,50Hz,输入电压最小 187V  最大 253V,所对应的交流电压范围是220V±15%。工作温度60°。指定光通量选择9000LM.如图三,图四。然后点击开始设计按钮。

网友:
(2)软件设计开始:

(2)软件设计开始:
点击开始设计后,弹出在线设计软件正在加载的页面,加载过程如图图五,加载时间视计算机配置和网速而定,加载时间在20-60秒。

图五:软件开始加载
WEBENCH LED在线工具软件需要借助
Adobe Flash软件运行,如果我们的电脑里没有安装Flash程序,会提示安装。当然了我想我们都是搞电子的,经常看一下动画或者Flash,估计都会安装滴,,不罗嗦了。。
(3) WEBENCH LED在线工具软件页面
软件加载后,显示如图六:

你现在所要做的是,在LED要求的小面板上核对或者修改你已经输入的参数。
下一步,你将箭头移动到白光位置,点击重新计算,表中就给出20种LED灯串解决方案,当然最上面的是在线设计工具给出的最优化方案。我们就选择一个方案进行下面的设计。
图七 核对和重新填写LED电源的几个主要要求:

网友:
我们随便一款LED灯珠,就选择美国Gree公司生产的XPWHT-00-0000-000LT型LED(主要是考虑它的发光效率高,没有给它做广告的嫌疑哦),需要用21颗LED灯,无需散热器, LED照明的发光效率为73.32,色温3700K,若点击LED型号下面的细节,则弹出XPWHT-00-0000-000LT型LED的4种特性曲线,即LED电流与工作温度的关系曲线,LED正向压降与电流的关系曲线等。图九各种曲线
图八 选择LED灯珠和驱动芯片

网友:
4)LED驱动器选择页面点击Select LED按钮,即进入LED驱动器选择页面如图十,所示,我们选择用LM3445型TRI-AC调光的LED驱动控制芯片,有关LM3445的规范书,可直接点击LM3445下载查看。

(5)LED驱动器设计结果页面

点击 create project按钮,进入创建设计,进入LED驱动器设计结果页面,如图十一,该页面给出了原理图、工作数值、材料清单、效率曲线等图表。

网友:
现在对几个按钮进行说明:
“返回”按钮——返回上一个设计步骤。
“新设计”,按钮——引领设计者进入新的输入面板,可输入新的设计参数。
“Select LED”按钮——可以对驱动芯片信息进行查询,选择,规范书查看等。
“Select Driver”按钮——进行驱动器方案的查询、选择。
“BOM”(材料清单)按钮——显示本设计所用到的全部元件清单,列出制造商、编号(型号)、参数等。
“图表”按钮——显示随输入电压和负载电流二变化的重要工作数值图表,包括电源效率、占空比、电流、功率、相位等。
“原理图”按钮——显示本设计的电路原理图。
“优化”按钮——如图十二优化小面板。
图十二 优化小面板

通过单击《””“》进行调节,,进行最小面积即最小外形尺寸,最低BOM成本,最高效率三者之间的选择最佳设计方案。此页面还显示出不同优化设定的主要参数图表,以便实时地比较不同设定下的外形尺寸及效率和成本,实时的显示和对比不同的选择下的设计结果,供我们设计者获取最优化的方案。
“工作数值”按钮——显示主要工作数值表图,给设计者直观的设计感受,并可更改输入电压及负载电流值并查看参数变化,如:电源效率、电流、功耗、占空比、相位角等。对某些驱动芯片,还能显示出LED散热器及TRIAC调光参数。
至于打印等其他几个按钮就不罗嗦了,,

网友:
6)检查本设计方案的设计结果
点击“原理图”按钮,可查阅由软件生成的TRIAC调光式LED  驱动电源的原理图,如图十三。你可以随便放大缩小查看,也可以点击某个元件进行详细查看该元件的详细信息,双击该元件也可以找替代元件等信息。
图十三,设计的原理图

点击“材料清单”出现元件清单
图十四 BOM表

点击“工作数值”出现,出现一些供设计者参考评价的一些表格。
图十五设计平均功效数值对比曲线

红线表示是电源在最低AC 187V的时的功效、绿线是AC 220V的时的功效,蓝线是最大电压AC 253V时的功效。一目了然。

网友:
还可以运用“分享项目”按钮,只需输入对方的电子邮件地址,即可与他人分享你的设计,他们讲会受到一封邀请访问该设计副本的电子邮件。
最后,设计完毕,可打印报告或存储本次设计,若需复制,WEBENCH LED电源设计工具能自动将全部设计结果转换成PDF文档及图表,提供给用户下载保存。至此,一个完整的LED电源设计基本完成,下一步就是进行实际的生产,采购,组装,调试的工序了。
希望本教程能对LED电源设计爱好者利用WEBENCH工具进行简单的 LED电源设计的方法,其实LED电源设计涉及的问题比较多,只有多次参与设计,制作,调试,修改,再设计等各个过程才能成为一个合格的优秀LED电源设计师。
本教程由电子工程世界论坛,电源板块qwqwqw2088网友制作。

发布地址: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44060-1-1.html

利用 WEBENCH 在线工具设计LED驱动电源教程.pdf

网友:
学习学习,,在线设计究竟多么强大,,,,

网友:
虽说是讲设计LED电源的例子,也对其他电源的设计有参考哦,,顶一个

网友:
确实挺强大的工具,值得一试!!!!!

新浪微博http://weibo.com/u/3178116863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感恩,毋需抱怨!

网友:
TI这个软件用途不上是设计LED,易电源的芯片选择,传感器的选择等,,用途比较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