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温度传感器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用什么样的温度传感器更适合保护测量大功率开关电源铝板散热器的温度?

网友:
集成式半导体温度传感器用起来比较方便,追求成本的话,用热敏电阻也可以,这里对精度的要求不高。

网友:
分不清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你到底想干什么?铝板需要保护吗?还是温度需要保护?是测量还是保护?不是中国人吧?

网友:
象这样不需要精确控制,随意搞一个就行,凡是有“温度系数”的元器件都可以,用三极管的PN结也不错,它的温度系数是常数26mV/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