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31的用法

楼主:
请教高手,在单端反激式开关电源(用UC3842)的电压反馈电路中,TL431的用法?

网友:
在楼主说的"在单端反激式开关电源(用UC3842)的电压反馈电路中"-----TL431一般要和光耦配合使用,举例说明,,,,主要利用431正常工作时,它的3脚输出是2.5V 做参考电压用滴。

R3和R7组成分压网络,431的1脚电压与电源输出的电压有关,负载消耗的电能造成输出电压下降时,431的1脚低于2.5V,431开始起作用,并在它的3脚开始吸收电流,导致光耦发光管亮,另一端开始有电流,,,如此而已,,,

网友:
TL431是并联型三端稳压器!在开关电源中一般是作为电压比较器使用的!看看它的等效电路就知道了。

网友A:
有没有人用过UTC的 TL431G-AE2-R  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人用过UTC的 TL431G-AE2-R  啊

不同厂商的431,精度典型值和典型值的误差不一样,要看厂家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