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关于《深入浅出玩转fpga》中sdram实验

楼主:
请各位高手帮助分析下,就是我在做特权同学的sdram实验的时候,为什么我串口发送的数据会是这样子呢?
01 02 03 04 05 06 07 07 09 0A 0B 0C 0D 0E 0F 0F
11 12 13 14 15 16 17 17 19 1A 1B 1C 1D 1E 1F 1F
21 22 23 24 25 26 27 27 29 2A 2B 2C 2D 2E 2F 2F
31 32 33 34 35 36 37 37 39 3A 3B 3C 3D 3E 3F 3F
41 42 43 44 45 46 47 47 49 4A 4B 4C 4D 4E 4F 4F
以此类推,就是每八位在最后都一位都是错的。
调试过,两个fifo读写都正常。串口发送也正常。最后问题落在了sdram控制模块,但是我调试了好几天,一直都是这个结果,希望高手给解答下,你们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有发现这个问题吗?
非常感谢!!

网友:
就是每八位在最后都一位都是错的。没搞明白你说意思?
就是每八位在最后都一位都是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我是八位突发读写的,比如01 02 03 04 05 06 07 07 ,第八位应该是08,但是确实07.这就是第八位是错的。

网友A:
肯定是程序控制的问题,结束控制的问题!在编程中常常出现这种类似的问题,这不是大问题,查查程序,即可找出来。祝你好运!

网友:
遇到和楼主同样的问题,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

网友:
拉出sdram控制器的借口顺序看看,应该很快就能搞定
一般做sdram存储最好一次读写操作数据多一点,不然启动一次需要花费时间,这个速度就降低了

网友:
不知这位哥们SDRAM的控制器是用什么方式做的?

网友:
不知道楼主问题解决了吗?分享一下哦

网友: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希望楼主如果把问题解决了,告诉我一下,我的qq 418974516,楼上的如果有哪位解决了也请告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
最好,公布在论坛就是最好的结果。方便所有坛友学习,增加经验!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楼主您用的SDRAM芯片是什么型号啊?程序是在ISE上实现的还是在quartus 2上实现的呀?

网友:
回复SDRAM 控制器

特权的这个控制器初始化的时候 没有拉高DQM,按照SDRAM时序图,初始化的时候必须拉高DQM,初始化之后再拉低。另外他的 读写地址产生那一块也 有点小问题,就是这一块造成读出的数据不正常。 时序上没什么大问题,不需要做时序约束,只需设置相移为-75deg,如果跑120M时 读出数据不正常则 可做一下时序约束 就没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特权的这个控制器初始化的时候 没有拉高DQM,按照SDRAM时序图,初始化的时候必须拉高DQM,初始化之后再拉低。另外他的 读写地址产生那一块也 有点小问题,就是这一块造成读出的数据不正常。 时序上没什么大问题,不需 ...

你好,我用的是H57V2562GTR,在quartusii上运行
感谢你的回复,今天调了下,主要是读写数据线那块出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是程序控制的问题,结束控制的问题!在编程中常常出现这种类似的问题,这不是大问题,查查程序,即可找出来。祝你好运!

恩,前段时间忙别的去了,今天刚解决的,就赶紧来回复下。
修改的部分是sdram_wr_data.v中的数据写入控制部分,以及sdram_ctrl.v中的sdram_wr_acksdram_rd_ack这两个信号的赋值上,主要是要配合数据总线使wrfifo的读信号与数据总线占用同步,rdfifo的写信号与数据总线占用同步。修改要参考工作状态机work_state_r的转换时序。

网友:
回复 网友C:

问题解决了,主要就是在读写时序的控制上面,另外对于总线的开关上也出了一个时钟的偏差。

网友:
回复 网友D:

问题解决了,主要就是在读写时序的控制上面,另外对于总线的开关上也出了一个时钟的偏差。
修改的部分是sdram_wr_data.v中的数据写入控制部分,以及sdram_ctrl.v中的sdram_wr_ack与sdram_rd_ack这两个信号的赋值上,主要是要配合数据总线使得wrfifo的读信号与数据总线的占用同步,rdfifo的写信号与数据总线的占用同步。修改要参考工作状态机work_state_r的转换时序。

网友:
回复 楼主:

请问上面说的DQM的问题需要改吗?还是只是
修改的部分是sdram_wr_data.v中的数据写入控制部分,以及sdram_ctrl.v中的sdram_wr_ack与sdram_rd_ack这两个信号的赋值上,主要是要配合数据总线使wrfifo的读信号与数据总线占用同步,rdfifo的写信号与数据总线占用同步。修改要参考工作状态机work_state_r的转换时序。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加您的QQ吗?我还有一些问题想要请教,我的是418974516

网友:
sdram工作频率问题

网上特权同学的SDRAM程序写一行与写下一行之间有一段时间是空操作,浪费了很多时间,哪位大神知道怎么样把这段时间缩短呀?
附图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