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程序过大,无法编译

楼主:
我用Keil对project进行编译,出现无法编译,程序过大!
有没有解决的方法?麻烦路过的给个答案,谢谢!

网友:
是超过了芯片容量还是RAM超出,只能精简压缩程序或者更换大容量IC或外扩flash或RAM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我是想用LCD显示一张图片的,直接用pnmtoc转换过来的,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将程序变小!

网友:
放在外部存储器中,如SPI FLASH,SD卡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我是想用LCD显示一张图片的,直接用pnmtoc转换过来的,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将程序变小!
看来你的图片不小吧,转换之前可以的话先把图片缩小点,实在不行了外扩flash或SD卡

网友:
“我用Keil对project进行编译,出现无法编译,程序过大!”

你能写多大的程序?!

是不是因为你使用的是没有注册的keil?试用版不能超出2k。

网友:
KEIL已经和谐了。。。我放外边存储器试试看。。谢谢各位!

网友:
应该是lisence的问题。。注册一下就好了

网友:
不知道你的图片是什么样子的,在做图片转换时可以尽量将图片数据变小,比如设置透明等等

网友:
你确定那个大数组放到flash里了吗?不会放到RAM里了吧。。。

网友:
下个破解版的,注册下,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无法编译哎。。keil完全破解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已经注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有没有图片转换方面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