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电源试用第三帖:电源反接时的现象

楼主:
在易电源模块的试用过程中,一不小心把15.44V的电源正负极与易电源模块的接反了。
错误时的连接方式如下:
电源          易电源模块
GND--------Vin
GND--------EN
15.44V-----GND

连接的时候先把易电源Vin和EN短接,然后把电源接易电源的GND,最后我用的杜邦线和排针连接的易电源Vin与电源的GND,此时杜邦线和排针间产生了电火花(比较危险,差点打我手上)。
连接好后,用万用表测易电源输出和GND间电压,为-0.69V。
因为担心易电源烧坏,测完电压后就没再进一步进行测试,就拆除了易电源模块的连接。
随后,按正确方式连接,测试易电源还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
天哪,是否还准备来一帖描述下把电源模块放地上踩一脚之后是什么现象?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到是想测试下极限环境温度和极限电压时,易电源模块的运行状况,可惜手里工具太简陋,无法做这些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