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L152功耗问题

楼主:
最近做了个低功耗产品设计使用了低功耗系列的STM32L152VB(100PIN),悲催的功耗问题来了
1.DATASHEET上说每个I/O的漏电流最大为50nA,但是我把I/O全部打开和关闭测试了一下,发现全部I/O打开时的功耗比关闭I/O时大了1mA左右,这是怎么回事啊,坑爹了。。。
2.内部A/D在低功耗产品上根本不敢使用,一打开直接增加1个mA的功耗,我用外部低功耗A/D才120uA,杯具。。。一开始我以为我搞错了,结果查了数据手册也是说1mA。。
3.内核的动态功耗为233uA/MHz,这个功耗是不是只是内核的功耗,其他的定时器呀串口呀什么的都没算在内呀?
我用的主频为3.6864MHz,因为产品使用场合的原因不能使用任何CPU休眠等模式,任何时候都在工作
I/O口没有用的是直接浮空的,会不会跟这个有关系?
而且在定时器,串口,内部A/D及所有I/O都关闭后,功耗是不是应该为3.6864*0.233=0.86mA,为什么我测出的值是1.2mA呀
求指引,HELP。。。

网友:
IO漏电流是有测试条件的,条件不满足或者因为外电路的关系,功耗增加是很可能的,也属于正常。
内核功耗只是内核本身,开启其它资源会有相应功耗的增加,具体以器件手册为准。

网友:
请问没有用到的I/O口应该如何配置呢?硬件上有没有接地或者上拉到电源的要求呢?配置之后对功耗会不会有改变呢?求解,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