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20V转5V

楼主:
如果20V的直流电源转为5V直流电源,高手们会怎样做?

网友:
至少还要给出电流值的要求,否则问题没有意义。

网友:
回复 网友A:

200mA左右。谢谢

网友:
如果你没有做过电源,现在TI有一款LMZ12001,接上外部的电阻电容就可以了。很方便。

网友:
要看你的电流的要求了,一般的还要参考其它的因素,我常用的就是LDO和DC-DC.

网友:
直接买现成的稳压芯片啊,直流转直流是最简单的了,而且还是降压,那就更简单了。
去市场上找找,5V电压的应该能找到好多电流值输出的芯片。

网友:
我来告诉你用比较适合楼主的设计方式,还比较专业,不会出问题,能把问题解决了,,试试美国TI公司的这个电源在线设计工具http://www.ti.com.cn/ww/analog/webench/power.shtml

网友:
具体用什么方案合适要看具体的应用及其运行条件,体积许可且有散热条件的话,可以用7805串联稳压,只是效率低了点,用开关电源更合适,只是对设计的要求较高,可用的型号很多,各大模拟电路及电源厂商几乎都有可用的型号,根据你的采购条件和需要的数量进行选择吧,具体的厂商可以关注TI、NS、LT、MAXIM等,国产的也很多。

网友:
回复 网友B:

帮主,我做电源用的是稳压电路或者开关DC-DC kis-3r33s模块。我想听听高手们是怎么做的 。

网友:
回复 网友C:

恩恩,谢谢 你  。

网友:
回复 网友D:

嗯,好的,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好东西 ,谢谢鱼哥。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谢谢你 做电源我就只用过几个电路。

网友:
LDO产品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静态功耗       封装

PW6566     1.8V~5.5V      1.2V~5V多   250mA        2uA       SOT23-3

PW6218      4V~18V     3V,3.3V,5V     100MA        3uA       Sot23-3

PW6206       4.5V~40V     3V,3.3V,5V     150MA       4.2uA       Sot23/89

PW8600      4.5V~80V     3V,3.3V,5V     150MA        2 uA       Sot23-3

DC-DC

降压产品       输入电压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频率       封装

PW2057     2.0V~6.0V      3.3V,1.8V,1.2V  0.7A   1.5MHz    SOT23-5

PW2058     2.0V~6.0V      1V~5V        0.8A      1.5MHz    SOT23-5

PW2051     2.5V~5.5V      1V~5V        1.5A      1.5MHz    SOT23-5

PW2052     2.5V~5.5V      1V~5V        2.0A      1.0 MHz   SOT23-5

PW2053     2.5V~5.5V      1V~5V        3.0A      1.0 MHz   SOT23-5

PW2162     4.5V~16V       1V~15V       2A       600KHZ    SOT23-6

PW2163     4.5V~16V       1V~15V       3A       600KHZ    SOT23-6

PW2205     4.5V~20V       1V~15V       5A       340KHZ    SOP8-EP

PW2312     4.0V~30V       1V~28V      1.2A      1.4 MHz   SOT23-6

PW2330     4.5V~30V       1V~28V       3A       130KHz    SOP8

PW2431     4.5V~40V       1V~30V       3A       340KHz    SOP8-EP

PW2558     4.5V~55V       1.25V~30V   0.8A      1.2 MHz   SOT23-6

PW2608     5.5V~60V       1.5-30V       0.8A      0.3-1Mhz  SOP8-EP

PW2815     4.5V~80V       1.5V~30V     1.5A      400KHZ    SOP8-EP

PW2906     12V~90V     1.25V~20V   0.6A      150KHZ    SOP8-EP

PW2902     8V~90V       5V~30V       2A       140KHZ   SOP8-EP

PW2153     8V~140V     5V~30V       4A       140KHZ   SOP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