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谈谈缓冲放大器和电压跟随器区别

楼主:
如题。。。

网友:
最大的区别在于缓冲放大器的电压增益未必为1,自然电路结构会有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有隔离、匹配两级电路阻抗的作用吧

网友:
2楼3楼正解

网友:
我用的比较简单,就是拿跟随器做缓冲器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