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s软件仿真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
ccs编译仿真时,在查看register的状态时出现了error,如下图。

程序编译时没有提示错误,请问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

网友:
MCU运行中是看不到寄存器状态的,先点“||”暂停再看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就是这里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
楼主可以尝试实时刷新的功能

网友:
回复 网友B:

怎么刷新?

网友:
点击一楼提供的图中的Description上面“-”号后面的那个图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