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 Launchpad DS18B20程序得到结果一直是0 郁闷了 求指教

楼主:
代码如下:****************ds18b20.c***************
#include
#include "1602.h"
#include "ds18b20.h"
#define DQ1 P2OUT |= BIT3
#define DQ0 P2OUT &= ~BIT3
uchar table[4];
/*******************************************
函数名称:DelayNus
功 能:实现N个微秒的延时
参 数:n--延时长度
返回值 :无
说明 :定时器A的计数时钟是1MHz,CPU主频8MHz
所以通过定时器延时能够得到极为精确的
us级延时
********************************************/
void DelayNus(uint n)
{
while (n != 0)
{
n--;
}
}
/*******************************************
函数名称:Init_18B20
功 能:对DS18B20进行复位操作
参 数:无
返回值 :初始化状态标志:1--失败,0--成功
********************************************/
uchar Init_18B20(void)
{
uchar Error;
_DINT();
DQ1;
DelayNus(20);
DQ0;
DelayNus(500);
DQ1;
DelayNus(60);
P2DIR &=~ BIT3;
_NOP();
if(P2IN & BIT3)
{
Error = 1; //初始化失败
P2DIR |= BIT3;
}
else
{
Error = 0; //初始化成功
P2DIR |= BIT3;
DQ1;
}
_EINT();
DelayNus(400);
DQ1;
return Error;
}
/*******************************************
函数名称:Write_18B20
功 能:向DS18B20写入一个字节的数据
参 数:wdata--写入的数据
返回值 :无
********************************************/
void Write_18B20(uchar wdata)
{
uchar i;
_DINT();
for(i = 0; i < 8;i++)
{
DQ0;
DelayNus(7); //延时7us
if(wdata & 0X01) DQ1;
else DQ0;
wdata >>= 1;
DelayNus(60); //延时60us
DQ1;
}
_EINT();
}
/*******************************************
函数名称:Read_18B20
功 能:从DS18B20读取一个字节的数据
参 数:无
返回值 :读出的一个字节数据
********************************************/
uchar Read_18B20(void)
{
uchar i;
uchar temp = 0;
_DINT();
for(i = 0;i < 8;i++)
{
DQ0;
_NOP();
_NOP();
temp >>= 1;
DQ1;
DelayNus(7); //延时7us
P2DIR &= ~BIT3;
_NOP();
if(P2IN & BIT3) temp |= 0x80;
DelayNus(45); //延时45us
P2DIR |= BIT3;
//DelayNus(10); //延时10us
}
_EINT();
return temp;
}
/*******************************************
函数名称:Skip
功 能:发送跳过读取产品ID号命令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Skip(void)
{
Write_18B20(0xcc);
}
/*******************************************
函数名称:Convert
功 能:发送温度转换命令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Convert(void)
{
Write_18B20(0x44);
}
/*******************************************
函数名称:Read_SP
功 能:发送读ScratchPad命令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Read_SP(void)
{
Write_18B20(0xbe);
}
/*******************************************
函数名称:ReadTemp
功 能:从DS18B20的ScratchPad读取温度转换结果
参 数:无
返回值 :读取的温度数值
********************************************/
uint ReadTemp(void)
{
uchar temp_low;
uint temp;
temp_low = Read_18B20(); //读低位
temp = Read_18B20(); //读高位
temp = (temp<<8) | temp_low;
return temp;
}
/*******************************************
函数名称:ReadTemp
功 能:控制DS18B20完成一次温度转换
参 数:无
返回值 :测量的温度数值
********************************************/
uint Do1Convert(void)
{
uchar i;
do
{
i = Init_18B20();
}
while(i);
Skip();
Convert();
for(i = 20;i > 0;i--)
DelayNus(60000); //延时800ms以上
do
{
i = Init_18B20();
}
while(i);
Skip();
Read_SP();
return ReadTemp();
}
/**************************************************************
函数名称:ShowTemp
功 能:在1602上显示温度值
参 数:无
返回值 :无
**************************************************************/
void ShowTemp()
{
uint tem;
tem = Do1Convert();
table[3] = tem/100 + 0x30;
table[2] = (tem/10)%10 + 0x30;
table[1] = tem%10 + 0x30;
LCD_write_char(10,1,table[3]);
LCD_write_char(11,1,table[2]);
LCD_write_char(12,1,table[1]);
}
***************DS18B20.h**************
#ifndef _DS18B20_H
#define _DS18B20_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void DelayNus(unsigned int n);
unsigned char Init_18B20(void);
void Write_18B20(unsigned char wdata);
unsigned char Read_18B20(void);
void Skip(void);
void Convert(void);
void Read_SP(void);
unsigned int ReadTemp(void);
unsigned int Do1Convert(void);
void ShowTemp();
#endi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