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旁路电容的疑问

楼主:
有个问题,请教下大家:
        就是最近突然觉得如果从充放电角度去理解旁路电容,有点理解不了,如下图,Vcc为带有纹波的直流电源,纹波经过电容后,对电容充电,充电后,电容再放电,纹波又被放出,那么这个交流的能量并没有被滤掉啊?怎么解释?

网友:
1.你这个电容应该是去耦电容,而不是旁路电容。
旁路电容是指去除高频噪声用的,一般加载信号输入输出级上;而去耦电容是为了里拿出电源的波动而设的。
2.去耦电容的话,通过电容充电的方式将纹波消除,而交流纹波通过电容之后是直接连到gnd的,也就表明他会通过地线消除,不会出现交流能量又反过来影响电源的情况。

网友:
旁路电容应该在电源附近,一般是滤除交流信号的,不知道可以这样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直流电源附件的电容,是怎么滤掉纹波的?
都说是,提供了一个交流通路,交流直接接地了。
可是能不能具体分析一下呢?电容是要充放电的,不是真正的通路.请从充放电角度,解释一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次给你多说一些吧,,
1.两个解释:去耦电容和旁路电容都是起到抗干扰的作用,电容所处的位置不同,称呼就不一样了。对于同一个电路来说,旁路电容是把输入信号中的高频噪声作为滤除对象,把前级携带的高频杂波滤除,而去耦电容也称退耦电容,是把输出信号的干扰作为滤除对象。
2.首先你把你图中的VCC当成一个脉动的直流,当输入电压高于电容的电压时,电容充电,而当输入电压低于电容的电压时,电容会对输出负载放电,使输出不会随电压低而低,减少下降幅度,从而减少输出电压的波动,使波纹平直。
3.为什么要把VCC当成脉动的直流呢?给一个比喻:把总电源看成波涛汹涌的长江,你无法直接使用饮用长江水,就是在傍边搞给蓄水池,然后你从蓄水池中平静的饮用里面的水,,这个蓄水池貌似一个电容。当你喝一些蓄水池的水后,长江会给你充一下,然后,蓄水池再给你放流,,,,,这是不是你要的用充放电的解释呢,,,,,这是很基础的东西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经你这么一说,才懂,呵呵,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客气,今后多来论坛里讨论问题,相互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从频域上考虑,
这个高频的能量 被滤去了,那么高频的能量去哪了?

网友:
晕,
1.电容,电容,顾名思义容纳电的主,电容外面的杂波诸如你所说的高频,是有个性的主,有的尖,有的刺,很不规律,进了电容就化成一坛电浆了拉.电容若是小了,盛不下大杂波,于是乎又溜了一些出来,这就是滤波后的纹波.电容大了,再大的杂波尤如石沉大海,所现纹波小之又小.
2.能滤掉的所谓杂波是高频信号,具体根据电容的容量:Wc=1/(2πfC),当电容容量一定时,f越大,容抗越小。反之,当f一定时,C越大,容抗越小
根据欧姆定律不难得到在电容上的压降也越小,当f(或C)趋近于无穷大,容抗就趋近于0,实际相当于该频段的信号源短路。
能量就消耗在信号源的内阻上了。
当然,理论上杂波只是被衰减,不可能完全滤除的,只要不影响下一级电路就算成功。
3.难道你还问,消耗到电阻上的能量去哪里呢吗,,,呵呵

网友:
如果这样给你解释可能会更好理解一些:

电容在电路里面的最根本的、重要的特性(不管他是退耦、滤波)是“由于电容充放电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电容两端的电压不能突变”。
一般情况下,滤波、退耦电容的充电电阻很小,而放电电阻(一般指负荷)比较大,所以充电较快,而放电较慢。
如果你在一个整流后有电容滤波的直流电源后面不接负荷(或者接很小很小的负荷)也就是放电电阻非常大,电容两端就一点纹波也没有。然后将负荷电阻逐渐减小,相应的纹波就会逐渐加大。纹波系数和电容值、频率成反比,和放电电阻成正比。这里面有一系列的计算公式,这里仅从概念上说一下。

网友:
大家好,问一下,MLCC  1206 10UF 25V K 的电容会影响开关电源的稳定性吗?有个客户反应现在他用我们家的10UF的电容,按上去,灯是微微亮的。。但拆下来,溶量又测的很准,有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