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与TC35的调试问题。

楼主:
我用51可以控制TC35接收短信。通过51的串口可以给TC35发数据和命令。不过换做用串口调试助手就不行了,发了命令它不能返回数据。
        硬件是这样的,一个TC35的小板, 网上买的,人家已经做好了,引出TX、RX、VCC、GND。小板接电源,给TC35供电,VCC和GND可以给单片机什么的供电。
        51的开发板和TC35只通过TX和RX两根线加地线。两个模块独立供电。51发命令给TC35,当收到短信的时候闪LED什么的都做到了。
        问题是我用一个USB转串口的小板接TC35,发命令,但是它不返回数据了。USB转串的小板是可以用的,我用来做lunchpad的串口实验,可以收发数据。是电平问题?
以上问题请教大侠。

网友:
注意收发连线以及波特率是否正确/准确,还有就是命令的结尾是否漏了回车及换行符,多数指令都是需要附加回车、换行符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的建议
接线没接错,我TX接RX,我反过来了也一样的情况。回车换行也是加了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可以查看你发送的16进制数据中是否有回车换行,看看是否存在回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