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芯片可以让一节锂电池产生负电源

楼主:
请教大家一个问题,用什么芯片可以让一节锂电池产生负电源呢?感谢

网友:
用芯片实现么?34063也可以,要不用TI的TPS723xx 系列,低功耗的,http://www.ti.com.cn/cn/lit/ds/symlink/tps72301-q1.pdf你可以搜一下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负压输出的开关电源芯片很多,根据你需要的输出电压和功率参数去LT、NS、TI等的官方网站选型吧。

网友A:
不共地!反过来不就是负电源吗??脑筋急转弯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共地!反过来不就是负电源吗??脑筋急转弯题??

回楼主:

楼主可以看一下MC34063的说明文档,那里面有关于这方面的问题。只要是开关电源芯片,都可以产生负压。

网友:
楼主是想说用一节电池做一个有正负电源的电源?我做过一个 ,用两个相同的电阻串联,在加一个电压跟随器。

网友:
上学的时候课本上的一个电路,也见过有人这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