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开关电源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
请教各位大侠,当做一个开关电源的时候,开关管没有完全导通会跟什么有关系呢?

网友:
笼统分析起来原因估计很多,往往是原因只有一个,比如控制芯片工作了么?有振荡信号么?要看什么原理的电源了,,

网友:
跟你的能力有关!和你的知识有关!还和你的见识有关!

网友:
没完全导通,肯定上驱动电压低了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