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帮忙分析看看此电路里的是什么IC,

楼主:
请各位帮忙分析看看此电路里的是什么IC

网友:
U1是延时IC,U2不知是什么IC,  此产品是一个延时加温控的

网友:
此产品是在一个照护灯理疗器上的,请各位帮忙分析此电路,谢谢!

网友:
这类小医疗电器的电路都非常简单。不用照着别人的抄。想要什么功能可以自己搞个电路去控制就是了。

网友:
有道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习惯抄板的是不会自己设计的!会设计的一般不会去抄板的!

网友:
楼上说得极是。

如果愿意在技术上投点资,干技术的也有口饭吃了,产品的质量也提高了。

网友:
U1看起来像是一个跟时间控制有关的电路

网友:
这个真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