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C74X的各个寄存器地址的问题

楼主:
我知道TMS320C74X有很多特殊功能寄存器,比如CSR,AMR等等,我想知道它们这些特殊功能寄存器具体地址是多少,我查看了很多资料都没有说道这个问题,都只说了这些寄存器的用法,每位带表的意思,但是都没有说他们的具体地址是多少,有哪位大哥给小弟讲解哈,这些特殊功能寄存器是分配在内存的哪些地址下的啊?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spru733中有。
2.7 Control Register File

AMR Addressing mode register 2.7.3
CSR Control status register 2.7.4
ICR Interrupt clear register 2.7.5
IER Interrupt enable register 2.7.6
IFR Interrupt flag register 2.7.7
IRP Interrupt return pointer register 2.7.8
ISR Interrupt set register 2.7.9
ISTP Interrupt service table pointer register 2.7.10
NRP Nonmaskable interrupt return pointer register 2.7.11
PCE1 Program counter, E1 phase 2.7.12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了阿 ,也没写CSR的地址是好多阿,就写了个通道访问地址,好像是机器码里面解码CSR的地址,没写CSR具体地址在哪里啊???
有些寄存器又写了的...比如CCFG(缓存配置寄存器)的地址就写了的,是0X01840000,为什么CSR就没有呢?这是有什么 原因 吗?谁能给我讲解哈啊???谢谢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sprufe8b中提到了:
2.8.1 Register Addresses for Accessing the Control Registers
Table 3-27 lists the register addresses for accessing the control register file. One unit (.S2) can read from
and write to the control register file. Each control register is accessed by the MVC instruction. See the
MVC instruction description (see MVC) for information on how to use this instruction.

可以参考Table 3-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