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设计一款电荷放大器

楼主:
我是这样理解的
通常的电荷放大器是下图这样,平时VO为零V,当压电传感器被挤压时会有一个正向的电荷注入放大器,使VO升高。
这时恢复被挤压的压电传感器时会有一个负向的电荷会与之前挤压所产生的相互抵消,这时VO回到零V。

当希望测量压电传感器受挤压与受拉伸两种状态时下边的放大电路就无能为力了
因为如果在VO为零V时拉伸压电放大器,即使有负的电荷输出放大器而输出依然会维持在零V

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正确,如果想实现这样的放在器需要怎样设计?

网友A:
如果采用双电源供电的运放,可以放大正及负向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采用双电源供电的运放,可以放大正及负向信号。
以前也想过这个问题,只是有两个问题不能解决。
如果使用双电源,压电采集部分要怎样设计才能使传感器在没有电荷输出时VO保持在零V?

如果使用双电源,VO要加什么电路才可以让只有单电源的ADC采到数据呢?

网友:
“+”端加1/2 * Vcc

建议楼主从基本学起,不然,每一步都会遇到问题。即是别人给你说了怎么处理。做出来的东西的性能也会很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