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分钟让手工焊电路板油光瓦亮~~~

楼主:
【广告贴……】手工焊的电路板最头疼的就是松香啊松香,黏黏的怎么都擦不干净,用酒精也没多少效果,其次是焊点暗暗的像放了N久一样~

突然想到了WD-40,一直用来擦剑的,比刀油好用很多,还能松锈和解化粘固杂志。立即喷了一点用牙刷和棉棒擦了擦,哇,松香都去掉了,锡点也亮啦。残留的WD-40也很好处理,用酒精很容易清洁掉。

使用前……

使用后……

锡点亮亮的……

网友:
效果真明显啊!!这玩意从哪弄啊?

网友:
WD-40顺手滴/万能防锈润滑剂/防锈剂/除锈剂

防锈润滑剂吗?那它用完能干了?不是油性的?

网友:
只敢用95度酒精,其他的不敢用。
一是怕有腐蚀,当时看不出。
二是怕残留有导电,天气潮湿时会出现。
三是怕粘灰,时间长了油脂性的上面会沾一层灰,空气潮湿时也会导电。

如果万一出现以上故障,不如不洗。

95度酒精清洗效果非常好,如果线路板上有较厚的松香,用工具一压就会脱落,然后用95度酒精敷上,随即可以用牙刷刷干净。清洗好以后,再用1:5左右的松香酒精溶液刷上一层可以保护线路板。

网友:
我一般有稀释液,(就是稀释油漆的那份)

网友:
稀释油漆的稀释液气味很大

网友:
放在酒精里面泡一会儿,在用毛刷轻轻刷,松香一类的助焊剂就能洗掉,关键是需要泡一会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油性的。会慢慢挥发的,用酒精擦过后一天就差不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一开始用75%的医用酒精擦了擦几乎没效果……原来度数不够。WD-40防锈排湿,但未干前沾会很有可能,受教啦

网友:
回复 网友C:

稀释液……敬业啊!有氯仿担心身体没敢用……

网友:
回复 网友D:

谢谢!这方面经验不多,学习啦。

网友:
我用无水酒精清洗

网友:
楼主的选择对电子产品并不合适,电子产品有电子产品专用的清洁剂,不过工业用的洗板水有毒,个人使用最好使用分析纯或化学纯的无水乙醇做清洗剂,工业酒精含甲醇较多也不宜个人使用。

网友:
觉得那些东西不要乱用,之前用金鸡焊锡膏焊LQFP100封装的STM32,焊完没洗干净(也没办法洗干净),然后一上电可以用十几秒,马上就出火星,就烧片,后来发现是焊锡膏的问题,改用松香或者松香酒精就没问题了,没清洗机的话小心点用焊锡膏...楼主确定你那油没有弱导电性?

网友:
用好点的烙铁啊,烙铁头扁平可调温度的那种。几乎不需要松香。非常好用。

网友:
还有就是焊接技术提高一点,可以取到一定效果。

网友:
75度酒精很慢。
如果做酒精松香溶液,75度的不能用。
95度的,或化验室用的无水乙醇非常快,涂上去立刻就能用牙刷(旧的就行,当然新的也行 )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用95%的酒精擦了以后 板子当时很干净了 上面的酒精慢慢干了以后就残留下一些白色的东西 弄的板子很难看 这是怎么回事?以前用洗板水擦了 有时候也会这样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那回直接把板子上的铜线给烧脱落了 板子又大 好几处都冒烟 坑苦了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95%的酒精擦了以后 板子当时很干净了 上面的酒精慢慢干了以后就残留下一些白色的东西 弄的板子很难看 这是怎么回事?以前用洗板水擦了 有时候也会这样

酒精度数低是容易这样。

95度以上酒精溶解的松香溶液,涂在洗好的板子上,是透明的,看不出痕迹。

网友:
主要是酒精含水多的缘故,你用浓度比较高的酒精就好了。还有就是空气湿度太高,过一段时间水分蒸发了也就好了。

网友:
你们肿么都不问楼主擦剑干嘛?难道楼主是侠客?

网友:
真是领教了,,这方法还真是第一听说,,赞一个!

网友:
推荐使用精密仪器清洗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