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我表示吐血了,神啊,给我发个G2553硬件IIC驱动ADS1100的程序吧。。。

楼主:
RT 啊如题啊。。。。。我表示吐血了,神啊,给我发个硬件IIC驱动ADS1100的程序吧。。。

网友:
#include "msp430g2553.h"
unsigned int Data[64];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P1SEL |= BIT6 + BIT7;                     // Assign I2C pins to USCI_B0
  P1SEL2|= BIT6 + BIT7;                     // Assign I2C pins to USCI_B0
  UCB0CTL1 |= UCSWRST;                      // Enable SW reset
  UCB0CTL0 = UCMST + UCMODE_3 + UCSYNC;     // I2C Master, synchronous mode
  UCB0CTL1 = UCSSEL_2 + UCSWRST;            // Use SMCLK, keep SW reset
  UCB0BR0 = 12;                             // fSCL = SMCLK/12 = ~100kHz
  UCB0BR1 = 0;
  UCB0I2CSA = 0x48;                         // Set slave address
  UCB0CTL1 &= ~UCSWRST;                     // Clear SW reset, resume operation
  IE2 |= UCB0RXIE + UCB0TXIE;                          // Enable TX ready interrupt
  UCB0CTL1 |= UCTR + UCTXSTT;               // I2C TX, start condition
  UCB0TXBUF = 0x80;                        // Write DAC control byte
  __bis_SR_register(CPUOFF + GIE);          // Enter LPM0 w/ interrupts
}
#pragma vector = USCIAB0RX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USCIAB0RX_ISR(void)
{
        static int i = 0;
        static char FG = 0;
        if(FG == 0)
        {
                Data = UCB0RXBUF;
                Data <<= 8;
                FG = 1;
        }
        else
        {
                Data |= UCB0RXBUF;
                i++;
                FG = 0;
                if(i == 64)
                        i = 0;
        }
}
顺便贴上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