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转串口下载

楼主:
一直以来的困扰。弱弱的问一下,为什么要用usb转串口下载,而不用usb直接下载呢?是电平神马的不一样么?

网友:
这问的什么问题?

网友:
就是下载代码,可以用仿真器下载,usb转串口下载,却没有usb口直接下载的

网友:
这个要看设备本身的设计,只有带有原生USB接口的才能直接USB操作,但因成本和需求方面的关系,绝大多数MCU都没有也没必要有原生USB接口,而串口则是多数MCU都具备的,这时就需要一个USB转串口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