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简单的CC2430点对点无线通信

楼主:
刚刚接触CC2430,以前简单接触过单片机的东西,老师催得紧,让尽快拿出结果,就来此求助了,望各位大大帮忙

做的东西其实挺简单,最重要一部分就是把A节点里的一个数组

如   Frame[8] = {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发送到节点B,然后让B把这个数组读出来就OK了

我现在想的就是先实现最基础的部分

把Frame[8]从A发到B之后让B通过端口P0把这个数组里的数据依次用LED显示出来,类似跑马灯

这样Frame[8]数据是我定的,我根据LED的亮灭情况就可以判断数据传输是否正确。

已经从网上找了几个点对点通信的例子,但是看了这十几天也没看出头绪来,一到了无线发射和接收的部分就看不懂了,都不知道发送接收的是什么数据

望各位大神不吝指点

Ps:我用的是CC2430说明书给的最小系统

网友:
关键是要读懂CC2430的器件手册,相关应用指南和例程之类在TI的网站也能找到,但阅读器件手册是必须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您的回复

我跟了解这一块的人询问过  他们说只是简单地点对点通信的话  不需要用协议栈

您那有这种简单的实例程序吗?

网友:
直接买无线模块吧,自己做无线模块估计难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先谢回复

使用空间有要求,只能自己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有射频方面的技术?没有估计很难很难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是简单的点对点通信  貌似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高深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而且我对通讯距离的要求很低  采用无线的主要原因是一个节点在转动  另一个节点静止

网友:
回复 网友C:

做个高频的比如315MHZ、433MHZ的无线收发还差不多。射频就算了吧,没有专业的设计工具和平台的支持很难成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现在的水平你也说了,“刚刚接触CC2430,以前简单接触过单片机的东西”,估计你也没有专业的工具了,你如何观察射频频谱呢?如何提取射频里的信息呢?你以为直接发的是0、1代码啊,协议什么的肯定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