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供专业玻纤板pcb打样电路板打样线路板打样pcb生产pcb工艺

楼主:
深圳市嘉立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服务QQ : 1434133484/1714133126电话 :13631557491(吴先生)业务编号:M
一: 双面板:
1,长宽在5cm*5cm以内打样10pcs: 50元/款 (含测试)
2,长宽在10cm*10cm以内打样10pcs: 100元/款 (含测试)
3,不在起上范围内的:工程费150+板费(板费5分)+菲林费(5分)
4,交货时间:3-4天发货,加急一天
二: 四层板:
1,长宽在5cm*5cm以内打样10pcs: 200元/款 (含测试)
2,长宽在10cm*10cm以内打样10pcs :300元/款 (含测试)
3, 交货时间:4-5天发货
   用支付宝-网银付款,价格大副度下调为单边5CM内 50元/款,单边10CM内 100元/款。四层400元/款  用支付宝-网银付款,才可以享受这优惠.登陆我们的网站,在首页在线试算价格(只要你输入 长、宽、数量及相对应的工艺,详细的价格就出来了)
项目 加工能力 工艺详解
层数 1-10层
层数,指设计文件的层数,嘉立创暂时只接受6层以下   最终以网站公告为准
板材类型 FR-4板材 板材类型:纸板、半玻纤、全玻纤(FR-4)、铝基板,目前嘉立创只接受FR-4板材
最大尺寸 500x1100mm 嘉立创暂时只允许接受500x500mm以内
外形尺寸精度 ±0.2mm 外形公差
板厚范围 0.4--2.4mm 嘉立创目前生产板厚:0.4/0.6/0.8/1.0/1.2/1.6/2.0 mm
板厚公差 ( t≥1.0mm)
± 10% 电路板的板厚公差,此点请注意:因嘉立创采用KB的军工级A料,一般走正公差
板厚公差( t≥1.0mm)
±0.1mm 电路板的板厚公差,此点请注意:因嘉立创采用KB的军工级A料,一般走正公差
最小线宽 6mil 线宽尽可能大于6mil,最小不要小于6mil
最小间隙 6mil 间隙尽可能大于6mil,最小不要小于6mil
成品外层铜厚 35--70um 指成品电路板外层线路铜箔的厚度
成品内层铜厚 17um 指成品多层板内层线路铜箔的厚度
钻孔孔径( 机器钻 )
0.3--6.3mm 0.3mm是钻孔的最小孔径,6.3mm是钻孔的最大孔径,如大于6.3mm工厂要另行处理
过孔单边焊环 ≥0.153mm(6mil) 如导电孔或插件孔单边焊环过小,但该处有足够大的空间时则不限制焊环单边的大小;如该处没有足够大的空间且有密集走线,则最小单边焊环不得小于0.153mm
成品孔孔径 ( 机器钻)
0.2--6.20mm 因孔内壁附有金属铜,成品孔孔径一般小于文件中的钻孔孔径
孔径公差 (机器钻 )
±0.08mm 钻孔的公差为±0.08mm, 例如设计为0.6mm的孔,实物板的成品孔径在0.52--0.68mm是合格允许的
阻焊类型 感光油墨 感光油墨是现在用得最多的类型,热固油一般用在低档的单面纸板
最小字符宽 ≥0.15mm 字符最小的宽度,如果小于0.15mm,实物板可能会因设计原因而造成字符不清晰
最小字符高 ≥1mm 字符最小的高度,如果小于1mm,实物板可能会因设计原因造成字符不清晰
字符宽高比 1:5 最合适的宽高比例,更利于生产
走线与外形间距 ≥0.3mm(2mil) 锣板出货,线路层走线距板子外形线的距离不小于0.3mm;V割拼板出货,走线距V割中心线距离不能小于0.4mm
拼版:无间隙拼版间隙 0间隙拼 是拼版出货,中间板与板的间隙为0(文档有详解)
拼版:有间隙拼版间隙 1.6mm 有间隙拼版的间隙不要小于1.6mm,否则锣边时比较困难
Pads厂家铺铜方式 Hatch方式铺铜 厂家是采用还原铺铜,此项用pads设计的客户请务必注意
Pads软件中画槽 用Drill Drawing层 如果板上的非金属化槽比较多,请画在Drill Drawing层
Protel/dxp软件中开窗层 Solder层 少数工程师误放到paste层,嘉立创对paste层是不做处理的
Protel/dxp外形层 用Keepout层或机械层 请注意:一个文件只允许一个外形层存在,绝不允许有两个外形层同时存在,请将不用的外形层删除,即:画外形时Keepout层或机械层两者只能选其一
半孔工艺最小半孔孔径 0.6mm 半孔工艺是一种特殊工艺,最小孔径不得小于0.6mm
阻焊层开窗 0.1mm 阻焊即平时常的说绿油,嘉立创目前暂时不做阻焊桥

网友:
项目 加工能力 工艺详解
层数 1-10层
层数,指设计文件的层数,嘉立创暂时只接受6层以下   最终以网站公告为准
板材类型 FR-4板材 板材类型:纸板、半玻纤、全玻纤(FR-4)、铝基板,目前嘉立创只接受FR-4板材
最大尺寸 500x1100mm 嘉立创暂时只允许接受500x500mm以内
外形尺寸精度 ±0.2mm 外形公差
板厚范围 0.4--2.4mm 嘉立创目前生产板厚:0.4/0.6/0.8/1.0/1.2/1.6/2.0 mm
板厚公差 ( t≥1.0mm)
± 10% 电路板的板厚公差,此点请注意:因嘉立创采用KB的军工级A料,一般走正公差
板厚公差( t≥1.0mm)
±0.1mm 电路板的板厚公差,此点请注意:因嘉立创采用KB的军工级A料,一般走正公差
最小线宽 6mil 线宽尽可能大于6mil,最小不要小于6mil
最小间隙 6mil 间隙尽可能大于6mil,最小不要小于6mil
成品外层铜厚 35--70um 指成品电路板外层线路铜箔的厚度
成品内层铜厚 17um 指成品多层板内层线路铜箔的厚度
钻孔孔径( 机器钻 )
0.3--6.3mm 0.3mm是钻孔的最小孔径,6.3mm是钻孔的最大孔径,如大于6.3mm工厂要另行处理
过孔单边焊环 ≥0.153mm(6mil) 如导电孔或插件孔单边焊环过小,但该处有足够大的空间时则不限制焊环单边的大小;如该处没有足够大的空间且有密集走线,则最小单边焊环不得小于0.153mm
成品孔孔径 ( 机器钻)
0.2--6.20mm 因孔内壁附有金属铜,成品孔孔径一般小于文件中的钻孔孔径
孔径公差 (机器钻 )
±0.08mm 钻孔的公差为±0.08mm, 例如设计为0.6mm的孔,实物板的成品孔径在0.52--0.68mm是合格允许的
阻焊类型 感光油墨 感光油墨是现在用得最多的类型,热固油一般用在低档的单面纸板
最小字符宽 ≥0.15mm 字符最小的宽度,如果小于0.15mm,实物板可能会因设计原因而造成字符不清晰
最小字符高 ≥1mm 字符最小的高度,如果小于1mm,实物板可能会因设计原因造成字符不清晰
字符宽高比 1:5 最合适的宽高比例,更利于生产
走线与外形间距 ≥0.3mm(2mil) 锣板出货,线路层走线距板子外形线的距离不小于0.3mm;V割拼板出货,走线距V割中心线距离不能小于0.4mm
拼版:无间隙拼版间隙 0间隙拼 是拼版出货,中间板与板的间隙为0(文档有详解)
拼版:有间隙拼版间隙 1.6mm 有间隙拼版的间隙不要小于1.6mm,否则锣边时比较困难
Pads厂家铺铜方式 Hatch方式铺铜 厂家是采用还原铺铜,此项用pads设计的客户请务必注意
Pads软件中画槽 用Drill Drawing层 如果板上的非金属化槽比较多,请画在Drill Drawing层
Protel/dxp软件中开窗层 Solder层 少数工程师误放到paste层,嘉立创对paste层是不做处理的
Protel/dxp外形层 用Keepout层或机械层 请注意:一个文件只允许一个外形层存在,绝不允许有两个外形层同时存在,请将不用的外形层删除,即:画外形时Keepout层或机械层两者只能选其一
半孔工艺最小半孔孔径 0.6mm 半孔工艺是一种特殊工艺,最小孔径不得小于0.6mm
阻焊层开窗 0.1mm 阻焊即平时常的说绿油,嘉立创目前暂时不做阻焊桥

网友:
老客户介绍新客户给我,赠送一本由嘉立创所写的结合工厂生产经验的工具书,新客户注册客户编号下单可以获赠。有需要请联系我qq:1434133484

网友:
关于半孔工艺板:

样板订单走的是湿膜正片做半孔工艺会加收100元;半孔内会有铜,谢谢!另,特
殊情况::特价内的半孔工艺板网银支付不打折。

就是说,这个做如果这些半边样的孔,生产时直接跟您把孔切掉一半,那些余下的
半孔呢不用沉上铜的话,就不做半孔工艺,不会加收100元。您看需不需要那些半
孔内有铜呢?

批量订单:
工程费按400元,板费的单价如果只有一边半孔就按1000单价,二边1500的单价,
如果三边就是2000,四边是2500的单价,半孔板最好不要拼版,如果一定要拼版4
周都要加间距,还要加工艺边出货,半孔板没法和其他板拼版生产,下单一定要特
别注明。

要增加费用的原因:半孔是一种特殊工艺流程,为了保证孔内有铜,必须得工序做
到一半的时候先锣边,而且一半的半孔板非常小,所以半孔板一般费用比较高,非
常规设计得非常规价格

半孔工艺板过孔至少要0.6MM,谢谢

网友:
样板:小于或等于50片,且小于1个平方规定为样板订单 订单不限
小批量:大于或等于75片,或是大于1个平方  订单不能大于10个平方规定为小批量订单 进行限单 每天最多接450款/天
      惠洲嘉立创小批量工厂在品质,交期,服务,价格经过一年的运作,获得了大量客户的高度认可,加上传统的旺季,惠洲小
批量订单现以接近生产的饱和产能(嘉立创的惠洲小批量工厂生产能力为3万平方米/月,订单款数为500单/天),为了保证下单客
户小批量的交期及品质,嘉立创现以全面限制小批量的订单,当天的订单名额为450款/天,以谁先确认先安排的规则进行订单安
排生产,如超出450款/天,则不能进行确认,只能在第二天确认,敬请知悉!深圳样板工厂还有大量产能,能准时,保质,
保交期准时交货,不进行限单!

网友:
单面板
1)        套餐订单:
   长宽尺寸都在5*5cm以内,打样数量10pcs以内价格为100元(网络支付50元);
长宽尺寸都在10*10cm以内,打样数量10pcs以内,价格为150元(网络支付100元);
2)长或宽尺寸超出10cm或数量10pcs以外订单按工程费+板材费+菲林费计算
3)工程费:150元
4)板材费:长cm*宽cm*0.04元*板子片数
5)菲林费:长cm*宽cm*0.05元*4

双面板
1)        套餐订单:
   长宽尺寸都在5*5cm以内,打样数量10pcs以内价格为100元(网络支付50元);
长宽尺寸都在10*10cm以内,打样数量10pcs以内,价格为150元(网络支付100元);
2)        长或宽尺寸超出10cm或数量10pcs以外订单按工程费+板材费+菲林费计算
3)        工程费:150元
4)        板材费:长cm*宽cm*0.05元*板子片数
5)        菲林费:长cm*宽cm*0.05元*6
6)        测试费:长cm*宽cm*0.005元*板子片数+30(测试工程费)(超过1000个测试点需要加收的费用)

四层板
1)        套餐订单:
长宽尺寸都在5cm*5cm以内,打样数量10pcs以内价格为200元(网络支付)
长宽尺寸都在10cm*10cm以内,打样数量10pcs以内价格为300元(网络支付)
长或宽尺寸超出10cm或数量10pcs以外订单按工程费+板材费+菲林费计算
2)        工程费:400元
3)        板材费:长cm*宽cm*0.1元*板子片数
4)        菲林费:长cm*宽cm*0.05元*8
5)        测试费:长cm*宽cm*0.01元*板子片数+50(测试工程费)(超过1000个测试点需要加收的费用)
6)        小批量测试工程100元

网友:
加急订单
板子层数        加急时间        工艺        绿油订单
加急费        杂色油订
单加急费        注:1、杂色油墨加急单除需加收50元油墨费还要加收100元加急费
2、四层板加急单接单范围:48小时板厚为1.6mm;72小时板厚为1.0mm,1.2cm,1.6cm
3、24小时加急单必须在17:00前确认;48小时必须在17:30前确认
单面
双面        24小时        有铅锡        200        300
单面
双面        48小时        有铅锡无铅锡        100        200
四层                有铅锡        400        500
四层        72小时        有铅锡        200        300

网友:
关于半孔工艺板:

样板订单走的是湿膜正片做半孔工艺会加收100元;半孔内会有铜,谢谢!另,特
殊情况::特价内的半孔工艺板网银支付不打折。

就是说,这个做如果这些半边样的孔,生产时直接跟您把孔切掉一半,那些余下的
半孔呢不用沉上铜的话,就不做半孔工艺,不会加收100元。您看需不需要那些半
孔内有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