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相器做的做的5MHz石英晶体振荡电路,怎样提高稳定度?

楼主:
电路如图所示。反相器我用的是74HC04,请问怎样能够提高这个电路的稳定度呢,按照它焊接电路已经出来了,不过不够稳定。芯片的输入端感觉要加一个去耦电容吧,请问0.1uF和0.01uF哪个更合适?需要输出电容什么的吗?在焊接电路时候还有别的需要注意的么?小弟是新生,多谢指点了!

网友:
指的什么不稳定?

网友:
输入端是指哪个?去的哪个耦?如果是反相器的输入端那不就是接地了吗?不稳定是你感觉出来的?是震荡不稳定还是频率不稳定?如果你用的是正品石英晶体就不要操心震荡不稳定!频率不稳定是肯定的!关键是你需要什么样的稳定精度?可以采取恒温,恒压,恒湿等手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示波器显示振荡频率是5.01MHz-5.03MHz之间不断变 不过波形倒是基本上是正弦波

网友:
回复 网友B:

示波器显示振荡频率是5.01MHz-5.03MHz之间不断变 不过波形倒是基本上是正弦波
我说的去耦是指反相器的电源输入端去耦。集成芯片的输入端不是一般都需要接一个去耦电容么?
振荡波形基本是正弦波,不过频率输出的误差对我们的项目来说有点大了(我们是用石英晶体做一个传感器需要监测出振荡频率,精度相对来说要求比较高)

网友:
整体来说是没有输入和输出之分的,两个电容也不叫滤波电容,称为晶振的等效负载电容,0.1和0.01都不合适,应该是15PF左右比较合适,另外,震荡出来的波形并不是正弦波,而是方波,之所以你看到的是正弦波,是因为你示波器的电缆线问题,又或者你的示波器频率不够高,也或者你的电容用的比较大的缘故。此外,RF应该足够大,大到10M欧以上也不过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