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精传感器怎么用单片机计算数值

楼主:
大家好!公司现在想做一个酒精测试仪行目,用AVR单片机AD口来检测传感器信号(图片是示波器得出来的传感器波形),但不知道AD怎么去检测传感器的波形换算成数值,具体AD要怎么运算,有知道的吗!先谢谢了!

网友:
赶快招人吧。不能光给政府官员送礼,也要讲产品的质量

网友:
你应该知道产品型号吧?你这得有产品手册吧?
手册应该有输出值与酒精值的转换。传感器一般是这样,。

网友:
没有传感书使用说明书,传感 器是国外提供的,软件写得差不多了,以前没写过这种软件,现在就差这个传感器波形是怎么换算成实际酒精数据的没有搞定,大家如果知道的话麻烦说一下,先谢谢了

网友:
如何换算必须拿到传感器的手册。

网友:
检波输出的
用ADC采集 取最大值就可以啦!

网友:
看示波器的时基知道 输出高了后 是缓缓的 降下来的
2.48V已经能作为单片机IO中断检测了,用上升沿做中断
然后ADC读取判断一下 就可以了

网友:
开启传感器的时候也开一定周期的ADC检测,采集电压,要冒泡法选出合适的电压值。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谢谢大家的帮助,听做过的人说是算这个波形面积的,不知是不是兄弟你说冒泡法?怎么判断这个波形是否到了最高峰值电压和峰值后的最低电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上学期的单片机老师有说过冒泡法,就是检测这个时间单片机采集到得模拟信号,跟上一次采集到得信号比较,把大的数保留下来,依此类推,一直检查比较下去。我们这个暑假做过一个项目,传感器处理电路输出一个波形,然后冒泡法检测检测他的他的峰值。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求面积的话,用积分可以求出面积和酒精浓度的关系。

网友:
我试一下这个方法看行不行,非常感谢

网友C:
积分和求平均值是一样的。后面下降肯定是因为吹完了之后传感器附件的酒精慢慢扩散造成的,你可以确定从什么时候开始把数据当作无效数据,然后把有效数据求平均就行了,平均值乘以时间就是面积,但是没有必要把面积算出来,因为平均值和面积是时间的函数,检测这个浓度不能把时间算进去的,否则吹的时间长了数值就高,就没有意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积分和求平均值是一样的。后面下降肯定是因为吹完了之后传感器附件的酒精慢慢扩散造成的,你可以确定从什么时候开始把数据当作无效数据,然后把有效数据求平均就行了,平均值乘以时间就是面积,但是没有必要把面积算 ...

个人觉得有理。对于没有手册的传感器,这个比较难办。有个办法就是使用标准的仪器对这个传感器进行校正,计算出他的相对应的比例了。要不然其他的猜的可不科学。哈。

网友:
楼主找到解决方法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