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OS开关电路(求助)

楼主:
PMOS开关应用于高压直流电路

这个电路主要参考  常见泽1版友的帖子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87061-1-1.html  中Leang521斑竹的回帖来设计的。
2SJ117是一款应用高压的PMOS,VGS需要达到-10V以上才能保证开关管的正常工作。
1)R1 R2的阻值该设置多少?
单片机I/O口低电平时,NPN三极管Q11不导通,PMOS Q3的栅极与源极电压与电源电压相同(280V DC),PMOS断开。
单片机I/O口高电平时,NPN三极管Q11导通,但是此时R2分的压降为13.5V 左右,R1两端的压降为266.5V左右,这意味着R2上端接PMOS栅极的点电位只有13.5V左右,Vgs=13.5-280=-266.5V。此时PMOS必然比烧坏。
R1 R2的阻值是否应该对调一下呢?
2)电路用在市电经全桥整流之后得到的直流电压280V,为了保证PMOS开关管的正常使用,是否可以用一个稳压管来稳压,稳压管又该怎么加呢?

电阻R1 R2 的阻值的比值 是参考Leang521斑竹的回帖来设置的。

网友A:
等了一个下午都没看到回帖……
哪位好心人给俺点意见阿

网友:
正所谓好人一生平安阿

网友:
R1上并个12V的稳压管,R2取510K,R2越小,速度越高。Q11用13001,BE并个10K。R3取5.1K

网友:
回复 网友B:

恩 非常谢谢,
先容我消化消化

网友:
引用 网友A:
等了一个下午都没看到回帖……
哪位好心人给俺点意见阿

有其这样等着,不如自己看看书,学点知识。

不要总这样在网站上聘请义务工程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您的意见
通常情况下如果能自己解决的问题,非常不喜欢麻烦别人的……
为了解决这个产品设计的问题,我们曾经在深圳那边找了两家公司都没有帮我们解决问题,只能靠自己。整个工程大部分问题解决后,只剩下这个PMOS开关的问题,自己实在找不到解决办法,所以才来这里的寻求帮助的。
另外,俺的专业和方向主要是市场和销售,事实上我也是在尽力帮助身边的人……
最后,还是非常感谢您的帮助

网友:
此电路仅仅能作电源开关用,作高频脉冲驱动的话,建议用驱动IC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是按照斑竹Dontium的建议和帮助下画的……

对于PWM频率在10KHZ, 应该没有问题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若输入为280V,以R1和R2比值得到的S-G间电压只有5V多一点,恐不足以让FET充分导通吧。
用于PWM是否合适要跟后面的电路整体地看,感觉是10kHz频率高了。高电压的开集控制,FET老被过渡过程折腾。

网友:
回复 网友D:

老大,两个电阻是10K欧和510欧

网友:
楼主你的电路图两个电阻(510欧和10K欧)位置颠倒过来即可正常工作。

网友:
回复 网友E:

要是R2=510欧的话,FET就该挂了;
要是R1和R2位置颠倒,R1=510欧的话,电阻就该挂了,它得承受近8瓦的功率。

网友:
R1的分压为Uin*R1/(R1+R2),R1静态功率为Uin²*R1/(R1+R2)²,R1动态功率为Uin²/R1。
因为我国电网波动范围为±10%,也就是说低压在198V~242V,某些地区电压波动在±20%,即176V~264V。
PMOS饱和电压10V,也就是Uin*R1/(R1+R2)>10,则Uin>10(R1+R2)/R1=10+R2/R1R
则在标准地区R2/R1>178、特殊地区R2/R1>166。
假设R1静态功率要求<1/4W,那么Uin²*R1/(R1+R2)²<0.25,即(1+R2/R1)²>4Uin²/R1
通过上述两个公式可以取得R1R2的大致范围。
动态功率因为涉及寄生电容和工作频率,这里不做详细讨论,一般选择数倍静态功率即可。

网友:
R1H和R2对电源分压,R1=510R,R2=10KR,Vdd=280V,则

R1  510R   13.58V   0.382W

R2  10KR   266.41V   7.09W

若从功率看,7W的10K水泥电阻留些余量取10W或15W,体积差不多香烟滤嘴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