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双电源运放都可以单电源工作?

楼主:
如题 求解释

网友:
一般来说是可以的,但有些早期产品不行。

网友A:
如果你体会一下“相对论”,这个问题迎刃而解了。

网友:
 只宣称双电源工作的运放,往往信号的最低电平是到不了负电源电压的,注意了这一点,就无所谓单双电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体会一下“相对论”,这个问题迎刃而解了。

其实给芯片供电供的是一个电压差

网友:
可以,单电源运放,如果输入是交流的话,可以可以用一个电压把输入信号抬高。

网友:
可以!
为甚么,因为输出级是射极输出,而且设计成弱直通(低偏流甲乙类)的,中点电位(也是隔直电容电压的给定者)是可配置的。

网友:
只要设置好虚地,工作肯定是没问题的,因为正负是人为规定的,人们给运放的地是0V还是10V,运放本身是没有办法分辨出来的

关键问题在于,双电源运放的非线性区一般比较大,如果电源范围不够,线性区就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