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个Bank的IO不能工作

楼主:
我用altera的FPGA,现在有一个Bank的IO不能工作,内核电压、VCCIO都是有的,
这个Bank的几个IO口接LED灯,IO口配高都不亮,
之前是上电微亮的,自装上散热片和风扇,就不行了,有知道问题的么,有贴散热片使力让io脚受损的问题么

网友:
去看看FPGA的器件手册,一般而言,其IO是没有能力直接驱动LED的,特别是同时驱动多个LED。IO损坏未必,悬空IO测试一下即可,驱动LED需要外置驱动电路,门电路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悬空IO了,正常的是有VCCIO的电压,可这片bank的io只有其VCCIO的一半

网友:
这个BANK有问题,可能你焊接时候温度过高,有点局部损坏了。

网友:
http://shop57496282.taobao.com/
欢迎光临网上店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