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新手求助 RTC 按键 LCD

楼主:
unsigned char H = 0;
unsigned char M = 0;
unsigned char S = 0;
unsigned long RTCTime = 0;
unsigned char TimeDisplayFlag = 0x00;
unsigned int i = 0;
unsigned char TIME[8];
void RTC_LCDDisplay(void)
{
   if(i<10)
  {
      GPIO_Write(GPIOC,~GPIO_Pin_8);     //L1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GPIO_Pin_0) != Bit_SET )   //B1
        { i++;
    GPIO_Write(GPIOC,0xFCFF);}

    //检查时钟更新标志位
    if(TimeDisplayFlag == 1)  //TimeDisplayFlag时钟更新标志位
      { GPIO_Write(GPIOC,~GPIO_Pin_8);
  //获取当前RTC计数值
  RTCTime = RTC_GetCounter();
  H = (unsigned char)(RTCTime/3600);  //时
  M = (unsigned char)((RTCTime%3600)/60);  //分
  S = (unsigned char)((RTCTime%3600)% 60); //秒
  //数据处理器及LCD显示
  TIME[2] = 0x3A; //':'
  TIME[5] = 0x3A; //':'
  if(S<10)
  {
   TIME[7] = S+0x30;   //秒个位
   TIME[6] = 0x30;       //秒十位
  }
  else
  {
   TIME[7] = (S%10) + 0x30;
   TIME[6] = (S/10) + 0x30;
  }
  if(M<10)
  {
   TIME[4] = M+0x30;
   TIME[3] = 0x30;
  }
  else
  {
   TIME[4] = (M%10) + 0x30;
   TIME[3] = (M/10) + 0x30;
  }
  if(H<10)
  {
   TIME[1] = H+0x30;
   TIME[0] = 0x30;
  }
  else
  {
   TIME[1] = (H%10) + 0x30;
   TIME[0] = (H/10) + 0x30;
  }

  LCD_SetTextColor(Black);
  LCD_SetBackColor(White);
  LCD_DisplayStringLine(Line9,TIME);
  //清零时钟更新标志位
  TimeDisplayFlag = 0;
      }

       }
   }

不按按键前正常运行,按了按键LCD显示的数就不动了,我想RTC不计时了。刚开始其实我是想按键之后才开始计时的,我把计时部分加到按键判断里头,按一下出一个数,内部是计时的,只是LCD不是连续显示出来。按一下,LCD出一个数。新手啊,求助,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