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帮助ISE使用

楼主:
最近刚开始学习FPGA,下了个ISE12.3,打开一个别人的程序,说是程序版本过低,需要更新,利用xilinx paltform studio打开xmp有很多更新,一步步下去后报错,说要手动加载什么东西,错误是:
IPNAME:clock_generator INSTANCE: clock_generator_0 - F:\FPGA\xapp1126_0109_2dma_flash_fifo16k\V5_PPC440_ll_example\system.mhs line 229 - cannot find MPD for the pcore ,EDK:1550 - IPNAME: clock_generator, INSTANCE: clock_generator_0 - F:\FPGA\xapp1126_0109_2dma_flash_fifo16k\V5_PPC440_ll_example\system.mhs line 229 - cannot find MPD for the pcore 'clock_generator_v3_01_a' in any of the repositories.
之类的,想问问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打开的工程是带PowerPC处理器核的,若真是初学跨度太大了,建议找个简单的起步。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初学,不过老师要求这两天要把这个程序调通,所以一定要弄懂,现在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但是在调试SDK软件的时候又出问题了,在SDK中导入一个工程文件后进行编译报错,error: ‘XPAR_PPC440_MC_DDR2_0_MEM_BASEADDR’ undeclared here (not in a function)
查找以后发现是这个定义找不到对应的值:
#define MEMORY_BASE_ADDR        XPAR_PPC440_MC_DDR2_0_MEM_BASEADDR
请问XPAR_PPC440_MC_DDR2_0_MEM_BASEADDR这个是一个固定的参数呢,还是我自己设的值,如果是固定的一个参量我去哪里找到他的定义呢.?
还有想问一下,初学FPGA看什么书比较好啊?
谢谢哦~

网友:
初学者还是由浅入深比较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FPGA的初学者,在数日内掌握SDK,还要学会DDR2怎么访问,你可是牛得没边了。

XPAR_PPC440_MC_DDR2_0_MEM_BASEADDR是构筑PowerPC时设置的常数,你找找看处理器核的include目录里有没有个xparameters.h文件?里面或许有定义。
(俺没用过PowerPC,说的是MicroBlaze的经验,但愿能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