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非门实现DC-DC升压

楼主:
请教各位专家一个问题,如何用非门实现DC-DC升压呢?谢谢了。

网友:
升压有两种途径,一是采用变压器,二是采用倍压整流,这都需要先将直流变成交流,所以必须将非门搭成振荡器,具体电路在网上搜搜吧,教科书上也有。

网友:
非门即反相器,怎么能DCDC升压呢,,,我觉得二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