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相整流变压器的结构是什么

楼主:
谁能告诉我十二相整流变压器的结构是什么?

网友:
十二相第三绕组调压整流变压器,它由主变和两个串变及两个有载调压开关组成,其特征在于每个串变组成六相,主变高压及调压绕组与串变高压绕组排在内侧靠近铁芯,低压绕组排在外侧,主变低压绕组和串变低压绕组串联构成十二相双“8”字绕组结构。仅作参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