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529 LCD 显示程序

楼主:
在学开发板,seed-expmsp430f5529实验板,要用lcd显示,但MSPF5529没有LCD的相关寄存器,要采用SPI通信模式去实现,具体的就不会了,请大神指导!!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我找到的适合f5529开发板的lcd例程,希望对你有帮助~

117031

Dogs102x6.c

Dogs102x6.h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去官网找 这块版子的 附属资料....

网友:
她有现成的函数

好像在 dogie (老早用的记不清)这个文件夹

直接调用就得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文件夹在哪呢?头文件里?

网友:
LCD显示

M430F5529 LCD.rar

M430F5529 LCD.rar

LCD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教,有没有直接输出变量值的函数

网友:
回复 网友E:

里面有的呀  你只需要把变量转换成字符形式放大数组里,再显示数组里的值就行了呀

网友:
求助

楼主有没有已经烧在开发板里面的程序啊,貌似官网上已经没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请问下,还有显示lcd的程序么?我是无从下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LCD显示 [ 本帖最后由 夜里的雪 于 2012-8-21 00:10 编辑 ]

感谢分享

网友:
跟着大家一起涨知识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