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5310 LPM3电流测试求助。

楼主:
48脚的,没有外接晶体。3.3V供电,有朋友说把XT关掉,我调试看到XT脚是做GPIO用的。外围器件都是断开的,复位信号上有一个43K上拉,Vcore 有一个1uF电容,LPM3 我测试电流132uA(把仿真器去掉),去掉复位上拉,电流约100uA,和别的朋友5、6uA差距比较大。我的QQ是44277587,欢迎交流,测试程序如下,感谢!

#include
#define SYS14_WORKAROUND                    // Comment this line if silicon revision has SYS14 bug fixed
#ifdef SYS14_WORKAROUND
    #define INIT_MEMORY_ADDR 0x0900
    unsigned int *Address = ((unsigned int*)INIT_MEMORY_ADDR);
#endif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atchdog timer

#ifdef SYS14_WORKAROUND
  *Address = 0x9628;
  *(Address+4) = 0x0800;
  //*(Address+4) = 0x0000;
  *Address = 0x9600;
#endif

  // Clock Configuration
  //UCSCTL4 = SELA_1+SELS__VLOCLK+SELM__VLOCLK;                         // ACLK = VLO
  UCSCTL4 = SELA_1;

  // Port Configuration
  P1OUT = 0x00;P2OUT = 0x00;P3OUT = 0x00;P4OUT = 0x00;P5OUT = 0x00;P6OUT = 0x00;
  PJOUT = 0x00;
  P1DIR = 0xFF;P2DIR = 0xFF;P3DIR = 0xFF;P4DIR = 0xFF;P5DIR = 0xFF;P6DIR = 0xFF;
  PJDIR = 0xFF;
  __bis_SR_register(LPM3_bits);             // Enter LPM3
  __no_operation();
}

网友:
5310电路图

5310电路图

网友:
怎么没有回答啊

网友:
加上这几句试试:
// Disable VUSB LDO and SLDO
    USBKEYPID   =     0x9628;           // set USB KEYandPID to 0x9628
                                      // access to USB config registers enabled
    USBPWRCTL &= ~(SLDOEN+VUSBEN);      // Disable the VUSB LDO and the SLDO
    USBKEYPID   =    0x9600;            // access to USB config registers disabled

// Disable SVS
    PMMCTL0_H = PMMPW_H;                // PMM Password
    SVSMHCTL &= ~(SVMHE+SVSHE);         // Disable High side SVS
    SVSMLCTL &= ~(SVMLE+SVSLE);         // Disable Low side SV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