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map430编译软件在最优化设置问题

楼主(2012-08-16):
iar for map430编译软件在最优化设置问题
iar for map430编译软件在C-optimizations设置中选择最高级,编译成功,程序正常,但是在global.h中做任何改动,即便是一个空格都会引起程序处理结果的偏差,为什么会这样呢?请高手赐教
软件
程序

网友A:
楼主有看反汇编代码吗?另外是否可以把这部分程序发出来大家一起编译看看是否结果一样,也有可能和编译器的版本也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