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不懂,能够使用串口输入的芯片需要什么条件吗

楼主:
新手不懂,能够使用串口输入的芯片需要什么条件吗

网友:
大家一般常说的串口,就是具备UART外设的芯片。
但是串口还有很多不同的电平规范,比如RS-232,rs-422的规范,通常的是指rs-232,。
而像MCU上带的串口只是一个TTL电平或者COMS电平的UART片上外设,要满足232这样的规范还需要电平转换(比如使用max3232)

网友:
支持串口通讯即可

网友:
回复 网友A:

嗯 谢谢啦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