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T151的问题

楼主:
谁能告诉我BT151需要用多大的开起电压和电流,多大的关闭电压和电流,它是单向可控硅还是双向可控硅呢?高手指点

网友:
会上网不会搜索是不是有点哪个啥啥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选择这个器件的原因是什么?问题都提出的这么详细,都不略知一二?呵呵,,
单向可控硅BT151

技术参数:

(1) 产品型号:BT151-500R,BT151-650R,BT151-800R。飞利浦PHILIPS兼容型号。

(2) 封装形式:TO-220。环保产品符合RoHS标准。

(3) 平均通态电流IT(AV)=7.5A,通态电流有效值IT(RMS)=12A,通态不重复浪涌电流ITSM=120A。

(4) 触发电流IGT<15mA(分档范围:3-4mA)。

(5) BT151-500R:断态重复峰值电压VDRM>550V,反向重复峰值电压VRRM>550V。

(6) BT151-650R:断态重复峰值电压VDRM>650V,反向重复峰值电压VRRM>650V。

(7) BT151-800R:断态重复峰值电压VDRM>850V,反向重复峰值电压VRRM>85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