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负载脉冲放电时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2-08-16):
电子负载脉冲放电时出现的问题
请教各位高手,电子负载脉冲放电时怎样保证脉冲波形?非常感谢
电子

网友A:
出现了什么状况?是电子负载放电吗?向什么地方放电?放电是什么波形?既然是电子负载应该是接受放电吧?是什么东西向它放电?原来的波形怎样?现在又怎样?到底谁向谁保证?你学什么的?几年了?,,,,,,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电子负载,是用电子器件实现的“负载”功能,其输出端口符合欧姆定律。电子负载有定电流、定电压、定电阻、定功率、短路及动态负载多种模式,可以模拟各种不同的负载情况。你如果模拟成脉冲放电,肯定有脉冲波形的,不用保证。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