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的USART时钟不明白

楼主:
小弟初学,我在写串口通信的程序时候

usart时钟初始化部分书上给的是如下代码,编程之后测试通过,无误,但是不明白第二句话。

USART_ClockInitTypeDef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lock = USART_Clock_Disable;     //     这里为何是Disable?为何要关闭时钟?我设置成了Enable就不能收发数据了,再换回Disable就又能了,请大家帮忙解释下,感激不禁。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HA = USART_CPHA_2Edge;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LastBit = USART_LastBit_Disable;
    USART_ClockInit(USART1, &USART_ClockInitStructure);

网友:
RS232串口通信模式用不到时钟,一个收一个发。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为啥把时钟打开就不能通信了?还有,这个时钟是用来干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有,既然这个时钟关掉,那么串口通信的时候要去打开APB2上的   usart时钟,这个APB2上的 usart时钟又是什么东西?为何这个就得打开?

网友:
USART_CLOCK提示了USART时钟使能还是失能。
USART_Clock_Enable:时钟高电平活动
USART_Clock_Disable:时钟低电平活动
而你的代码是USART_ClockInitStructure.USART_CPOL = USART_CPOL_Low;
USART_CPOL指定了下SLCK引脚上时钟输出的极性。
USART_CPOL_High
时钟高电平
USART_CPOL_Low
时钟低电平
(以上来自于固件手册,仅供参考,我都是按默认值调的)

网友:
你讲的“时钟”不是一回事吧?
一个是“时钟信号”,一个是计时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