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求助

楼主(2012-08-16):
AVR单片机求助
AVR单片机怎么与计算机电脑通信?是通过串口通信吗?具体怎么操作呢?
通信
Atmel

网友A:
什么意思 没看懂 你是要下载程序吗? 那么用isp下载 或者用jtag这样的仿真器还可以实现在线仿真,你要跟电脑通信就用串口 不过avr板子上要有max232电平转换芯片 电脑主机上有串口调试工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