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电源试用报告3.2:LMZ12010初试大电流输出:纹波较大,滤波用电感烧毁(芯片外)

楼主:
从同学那儿弄来的500W 20Ω瓷盘变阻器派上用场了,但是要让LMZ12010输出吓人的10A电流的话,这个电阻值还是有点大,滑动端转到边缘上达到几欧姆,再小就要碰到另一端了。由于时间匆忙,今晚只粗略观察了一下,并没有正式测量数据。使用的最小电阻是1.7欧姆左右大小,没仔细调节。输出电压正常。不过输入用的直流稳压电源倒好像有点吃不消了。对于1.7欧姆的负载,4.95V的输出电压,算下来输出电流有2.91A,接近3A,离极限10A还有一段距离呢。。。测试中途发现输入端接的电感冒烟了,拆下来就好了。

这是测试的时候随手拍的一张,这时候输入电感(模块下侧那个圆形的磁屏蔽电感)还没有拆

加大电流到大约1.8A时发现直流电源异常,电源有限制最大电流的功能,一般如果直接短路的话电源指示灯会由绿变红同时电源自动断开,但是今晚电源异常,灯是又红又绿,红绿同亮,板子发出滋滋声,起初以为是芯片出了问题,断电,触摸芯片,发现不热,降低输出电流后正常,提高后又异常,稍等了一会那个输入端滤波用的电感就呼呼呼冒烟了。。。这是烧坏后的电感,冒烟的地方就是左上角有点糊的地方。估计是把残留的松香烧冒烟了。我发现冒烟后立马断电,然后脑残地用手指摸了一下电感。。。。顿时指头肚子烫白了一小块。。。现在还疼着呢。。。手贱啊。
这都怪自己疏忽了,没有查查电感的额定电流以及电阻是多少,以为没什么问题呢。这货真不算功率电感。。。

拆下电感

用杜邦头替代电感。

测量输出端接的电阻阻值:1.7欧。可以看见瓷盘变阻器的滑动端已经很接近另一端了(左上角)

网友:
图片全放上去了。。。说明没写,修改没法改了

万用表显示了接1.7欧负载时的输出电压:4.95V。与空载时电压值差不多。

直流电源的输出15.3V 1.83A

当时只顾着拍了,没仔细看纹波大小,现在一看,竟然这么大!可能是我输出滤波还没做好吧。明天加点滤波。手册里要求最小值在400~600uF,我刚刚够六百多。

网友:
明天调整一下Cout  然后开始正式测试

网友:
要用电感的话,用磁棒绕,导线用1mm^2以上的。

输入输出部分的滤波电容,采用瓷片、钽、铝相结合。

你利用电路板散热,估计不行的,因为你那个是单面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啊。。。绕电感的话没那条件,就不用了吧。我这个是双面板,还有连接两面的散热用的过孔,在这个帖子里有详细描述: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43874-1-1.html

输出的地方用了100uF铝x2,470uF直插式铝电解x1,  47uF瓷片x1 ,22uF瓷片x1,10uF瓷片x1,1uf瓷片x1。10uf和1uf的放在了直插式电解电容的下面,被盖住了。我今天在背面加了两个100uF一个47uF的电容。钽电容不舍得用呀。。。。      因为自己没多少超过20V的电容迫不得已用了几个钽电容作为输入电容。。BTW,钽电容效果明显吗?还有普通的那种0805 10uF电容能承受多高电压?

网友:
修改后的板子(正面没太大修改)

背面加了几个电容  总输出电容达到了100*4+470+47*2+22+10+1=997uF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的那个电感330uH呢,那种体积,1A都到不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烧掉了。。。。 经验不足  没意识到这个情况。。。。前面一楼有图片和详细的说明。。

网友:
回复 楼主:

呵呵,想当年在学校的时候连DC-DC中的电感是什么作用也不知道,对照着一个34063的电路画了电路板,画板之前去中发问100uH电感都有什么封装的,对方说,什么封装都有,我就用了一个0805的。结果电路焊好了,一切正常,一上负载就不正常。后来换了个直插的色环电感是好的,就以为电感是假的,我还去中发找人家给我换!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那时候就弄34063了呀   我们平时做信号处理经常需要双电源供电 我就想做个-5V的电源 找到这个MC34063  一看外面要接那么多东西。。。直接吓退了 哈哈

网友:
呵呵,那个时候不就是升压34063,负压7660.呵呵,其实现在了解了,小电流情况下,一个MAX232什么事都能干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MAX232! 想不到还有这个用途!学习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