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尔霍夫电压定律的疑问

楼主:
在基尔霍夫电压定律中,是这么说的:

对于任意一个集中参数电路中的任意一个回路,在任何时刻,沿该回路的所有支路电压代数和等于零。

这个图中,直流对电容进行充电,在充电过程中,回路电压代数和好像不是为0,是不是跟基尔霍夫电压定律相矛盾了?

网友:
绕一圈不正是0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充电过程中,电容电压是从0V到5V升的,那么这个过程中,绕一圈就不是0了

网友:
楼主是在为“电容”叫劲。

楼主提的问题的是,都是理想情况下的问题。这个问题正象数学中的极限 0比0、无穷大比无穷大的问题。
如果电容是理想的,在电容初始值不与电源电压相等时,会出现无穷大的电流。而电源,也应该是在任何情况下----即使负载为0电阻,也要提供5V电压。

这在实际中,是不存在的。电源都是有内阻的。电容也有损耗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充电过程中,电容电压是从0V升到5V,而包括了内阻的“电源”从外部测得的电压也是从0V升到5V的,绕一圈的电压代数和还是0。
 回路接上的瞬间,在电源内阻上的压降正好等于电动势的电压,此后随着充电电流的减小逐渐下降为0。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池给电容充电,当电容没满电时,电容多大电压,电池就多大电压,因为你测电容两端电压就是测电池两端的电压,而回路电压和为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