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用NMOS还是PMOS关断好?

楼主:
最近有朋友讨论一个对关断电源电压的时候,牵涉出一个问题,就是平时我们在使用MOSFET 管的时候,在选用N 还是P的问题上,有些迷茫,N or P? 是个问题。那么大家对这个问题是如何想的,大家议论一下哦,,呵呵,,
   大家在实际应用的时候,对于N or P?   有什么经验?欢迎发表你的想法

网友:
NMOS的电流Id必须从D流到S,而PMOS的电流必须从s流到d 一般RDS(ON)非常小,在导通时D与S电压几乎一样;“G端电压比D端高出一个启动电压”实际上就是G端电压比D端高出一个启动电压,这是N沟道MOS管导通的必要条件。
      NMOS导通需要gs有一个正压,导通时,必须通过自举电容来获取gs的正压,pmos导通gs需要一个负压,即G端电压要小于s端电压,这样ic实现起来就很方便了,不用之举电容。但是pmos没有nmos流行的原因是,pmos导通压降大,效率低,Pmos的同态电阻比NMOS大,输入电压低,而且还有成本问题,所以开关电源主开关管很少用PMOS导通的意思是作为开关,相当于开关闭合。
     NMOS的特性,Vgs大于一定的值就会导通,适合用于源极接地时的情况(低端驱动),只要栅极电压达到4V或10V就可以了。
     PMOS的特性,Vgs小于一定的值就会导通,使用与源极接VCC时的情况(高端驱动)。
     但是,虽然PMOS可以很方便地用作高端驱动,但由于导通电阻大,价格贵,替换种类少等原因,在高端驱动中,通常还是使用NMOS。

网友:
做一下伸手党:有无具体电路啊?

网友:
其实无论用那种N或者是PMOS,我的感觉是,开关管导通期间驱动电路能保证管子的栅源极间电压,保持稳定使可顺利导通;导通即可实现目的,,,

网友:
这种电路平时很多,用于 NMOS关断的

用于PmOS的

网友:
高端开关用PMOS,低端开关用NMOS,有PWM的另说,不过需要增加元件来自举。对于静态电路,没办法自举的话,高端只好用PMOS。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输入电压低的时候自举会比较困难!

网友:
随着制造技术的发展和进步,系统设计人员必须跟上技术的发展步伐,才能为其设计挑选最合适的电子器件。MOSFET是电气系统中的基本部件,工程师需要深入了解它的关键特性及指标才能做出正确选择。本文将讨论如何根据RDS(ON)、热性能、雪崩击穿电压及开关性能指标来选择正确的MOSFET。  MOSFET的选择
  MOSFET有两大类型:N沟道和P沟道。在功率系统中,MOSFET可被看成电气开关。当在N沟道MOSFET的栅极和源极间加上正电压时,其开关导通。导通时,电流可经开关从漏极流向源极。漏极和源极之间存在一个内阻,称为导通电阻RDS(ON)。必须清楚MOSFET的栅极是个高阻抗端,因此,总是要在栅极加上一个电压。如果栅极为悬空,器件将不能按设计意图工作,并可能在不恰当的时刻导通或关闭,导致系统产生潜在的功率损耗。当源极和栅极间的电压为零时,开关关闭,而电流停止通过器件。虽然这时器件已经关闭,但仍然有微小电流存在,这称之为漏电流,即IDSS。
  第一步:选用N沟道还是P沟道
  为设计选择正确器件的第一步是决定采用N沟道还是P沟道MOSFET。在典型的功率应用中,当一个MOSFET接地,而负载连接到干线电压上时,该MOSFET就构成了低压侧开关。在低压侧开关中,应采用N沟道MOSFET,这是出于对关闭或导通器件所需电压的考虑。当MOSFET连接到总线及负载接地时,就要用高压侧开关。通常会在这个拓扑中采用P沟道MOSFET,这也是出于对电压驱动的考虑。
  要选择适合应用的器件,必须确定驱动器件所需的电压,以及在设计中最简易执行的方法。下一步是确定所需的额定电压,或者器件所能承受的最大电压。额定电压越大,器件的成本就越高。根据实践经验,额定电压应当大于干线电压或总线电压。这样才能提供足够的保护,使MOSFET不会失效。就选择MOSFET而言,必须确定漏极至源极间可能承受的最大电压,即最大VDS。知道MOSFET能承受的最大电压会随温度而变化这点十分重要。设计人员必须在整个工作温度范围内测试电压的变化范围。额定电压必须有足够的余量覆盖这个变化范围,确保电路不会失效。设计工程师需要考虑的其他安全因素包括由开关电子设备(如电机或变压器)诱发的电压瞬变。不同应用的额定电压也有所不同;通常,便携式设备为20V、FPGA电源为20~30V、85~220VAC应用为450~600V。
  第二步:确定额定电流
  第二步是选择MOSFET的额定电流。视电路结构而定,该额定电流应是负载在所有情况下能够承受的最大电流。与电压的情况相似,设计人员必须确保所选的MOSFET能承受这个额定电流,即使在系统产生尖峰电流时。两个考虑的电流情况是连续模式和脉冲尖峰。在连续导通模式下,MOSFET处于稳态,此时电流连续通过器件。脉冲尖峰是指有大量电涌(或尖峰电流)流过器件。一旦确定了这些条件下的最大电流,只需直接选择能承受这个最大电流的器件便可。
  选好额定电流后,还必须计算导通损耗。在实际情况下,MOSFET并不是理想的器件,因为在导电过程中会有电能损耗,这称之为导通损耗。MOSFET在“导通”时就像一个可变电阻,由器件的RDS(ON)所确定,并随温度而显著变化。器件的功率耗损可由Iload2×RDS(ON)计算,由于导通电阻随温度变化,因此功率耗损也会随之按比例变化。对MOSFET施加的电压VGS越高,RDS(ON)就会越小;反之RDS(ON)就会越高。对系统设计人员来说,这就是取决于系统电压而需要折中权衡的地方。对便携式设计来说,采用较低的电压比较容易(较为普遍),而对于工业设计,可采用较高的电压。注意RDS(ON)电阻会随着电流轻微上升。关于RDS(ON)电阻的各种电气参数变化可在制造商提供的技术资料表中查到。
  技术对器件的特性有着重大影响,因为有些技术在提高最大VDS时往往会使RDS(ON)增大。对于这样的技术,如果打算降低VDS和RDS(ON),那么就得增加晶片尺寸,从而增加与之配套的封装尺寸及相关的开发成本。业界现有好几种试图控制晶片尺寸增加的技术,其中最主要的是沟道和电荷平衡技术。
  在沟道技术中,晶片中嵌入了一个深沟,通常是为低电压预留的,用于降低导通电阻RDS(ON)。为了减少最大VDS对RDS(ON)的影响,开发过程中采用了外延生长柱/蚀刻柱工艺。例如,飞兆半导体开发了称为SuperFET的技术,针对RDS(ON)的降低而增加了额外的制造步骤。这种对RDS(ON)的关注十分重要,因为当标准MOSFET的击穿电压升高时,RDS(ON)会随之呈指数级增加,并且导致晶片尺寸增大。SuperFET工艺将RDS(ON)与晶片尺寸间的指数关系变成了线性关系。这样,SuperFET器件便可在小晶片尺寸,甚至在击穿电压达到600V的情况下,实现理想的低RDS(ON)。结果是晶片尺寸可减小达35%。而对于最终用户来说,这意味着封装尺寸的大幅减小。

网友:
对于这两种增强型MOS管,比较常用的是NMOS。原因是导通电阻小,且容易制造。所以开关电源和马达驱动的应用中,一般都用NM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这样的开关电路比较多呀。

网友B:
由NMOS增强型管构成的开关电路

由NMOS增强型管构成的开关电路,工作特性如下:

     uGS<开启电压UT:MOS管工作在截止区,漏源电流iDS基本为0,输出电压uDS≈UDD,MOS管处于"断开"状态,其等效电路如图(b)所示。

     uGS>开启电压UT:MOS管工作在导通区,漏源电流iDS=UDD/(RD+rDS)。其中,rDS为MOS管导通时的漏源电阻。输出电压UDS=UDD·rDS/(RD+rDS),如果rDS<<RD,则uDS≈0V,MOS管处于"接通"状态,其等效电路如图(c)所示。

另外,关于PMOS 管驱动电路 MOS 管具有很低的导通电阻,消耗能量较低,在目前流行的高效 DC- DC 芯片中多。

网友:
据说P管有点贵,没人用,

网友:
PMOS生产工艺复杂,较少,物以稀为贵嘛,,,

PMOS主要用于高端负载开关,NMOS主要用在低端负载开关。

网友:
像部分电路的电源关闭怎么用?
例如,电路中有部分模块电路,和整个电路用同一个电源电压,但是不使用这个模块功能的时候要关断这个模块电源以节省功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种模块如果不采用MCU控制的话,单纯用模拟电路来实现的,就是极轻载使用了,一般在这模块电源设有最小负载限制功能。

网友:
讲的不错,很详细,辛苦了

网友:
常见的多是NMOS ,不过现在工艺进步了 PMOS也多起来了 根据电压电平的要求了

网友:
不错,学到不少

网友D:
好详细,我想追问一下,是不是vgs电压大于他阈值的最小电压然后小于vgs最大电压,是不是越接近那个最大值它的打开速度越快?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详细,我想追问一下,是不是vgs电压大于他阈值的最小电压然后小于vgs最大电压,是不是越接近那个最大值它 ...

阈值电压就是开启的起始电压
只是说只要Vgs大于阀值电压(阀值电压一般是2-4V),ds就导通

“越接近那个最大值它的打开速度越快”这要看具体的mos的资料,一般有开启曲线
或者取决于栅极驱动

网友D:
如果同一个电路,只改变输入电压大小,而输入电压的改变会直接影响到PMOS的vgs电压,然后导致的结果就是他打开速度加快,反过来是不是也就是说mos端的开关频率加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如果同一个电路,只改变输入电压大小,而输入电压的改变会直接影响到PMOS的vgs电压,然后导致的结果就是他 ...

mos端的开关频率加快与mos管开关的速度是两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mos端的开关频率加快与mos管开关的速度是两回事

开关频率可以在一定时间内改变开关的次数
而,开关的快慢,21楼说  或者取决于栅极驱动
比如,下图,红色的是栅极小电阻驱动mos管的情况,绿色线是栅极大电阻驱动mos管的情况
就是mos管存在米勒效应,大电阻的时候驱动就有点力不从心了,驱动电压上升很缓慢。这个可以理解为开关速度的减慢。

网友:
有图有真相。。。厉害...

网友:
突然好佩服你。。。

网友:
大家討論好認真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由NMOS增强型管构成的开关电路,工作特性如下:     uGS<开启电压UT:MOS管工作在截止区,漏源电流iDS基本 ...

想请教一下,如果想要用MCU控制一个48V供电电源的开关,我的理解是不是如果用NMOS的话,控制的是48V地的通断,如果用PMOS的话,控制的是48V的通断??如果我的理解没有问题的话,用PMOS如何实现这个分时上电的功能?负载怎么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