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电源试用】之---未知型号的判断 出问题了,快来帮忙

楼主:
两个未知型号怕易电源,也要把它搞搞

1 、 尝试可能的封装。

查看各种易电源的七脚封装,1系列基本都是这样:

对于2系列,它的封装就有些差别了:

那个未知型号的易电源,可能是以上两种封装之一,不可能是LM2267x,因为虽然都是七脚,但是,LM2267x较薄,且散热的金属形状有异:

第一步,暂按1系列的引脚排列,使用原来的LMZ12002的板子,将它替换。

焊的时候,可真难啊,昨晚吹了好久没吹掉,考虑还是需要“吹”,今天上午随即再“吹”吧。只是“吹”的方法稍有改变:首先对着背面的散热部分猛吹,然后两面替换着吹,终于把它拆下来了。

焊上去的时候也困难,将板子及模块同时加热,模块加热时对着散热片处。

输入接上电源(12V)后,没有输出,静态电流只有0.2mA,

测量各脚电压,1脚12V,2脚近12V,3脚2V,怀疑是不是三脚电压太低?
后将输入加到20V,3脚到5V,些时电源仍无输出。

闷!

下午再想想怎么办

网友:
楼主把已知型号给吹掉。换上不知的型号。

做什么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次易电源试用,包括两个不知型号的模块,想试一下,它们到底是什么模块,并测试一下它的性能

所以才这样做。

网友:
刚才做了试验,按1系列接法,及2系列的接法,均不能工作!!

原因继续查找中

网友:
今天晚上,又将那颗大的模块装了起来,电路形式是按10A的电路,参考1系列及2系列电路。

以下是实物,因为没有电路板,就搭了个电路,交叉导线采用立交。(图片是手机照的,非常不满意,等相机买回来了就好了)

引脚下垫的是玻璃胶布。模块直接压在铝板上。

遗憾的是,接上后它不工作

希望TI不会和我们开玩笑

网友:
汗一个,那两个模块不能使模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好,请问您用的是哪颗型号,芯片封装上面有没有标记?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请问您用的是哪颗型号,芯片封装上面有没有标记?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341777-1-1.html 这里的图片说明

网友:
我的是12010 跟你的这个大的外观相似 你看看按照12010接一下行不行 另外一个帖子里说是没有芯片在里面的 建议砸开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