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聊DSP】聊聊DSP入门必读文档 与 最小系统设计

楼主:
D妹恋爱使用说明书:入门篇

【使用申明】:此乃和DSP妹妹恋爱的至尊宝典,TI出品,Starcool(Q工)整理校订,审核,公布,乃为使更多人能走上和D妹家族的妹子们踏入爱的殿堂,本文重在告诉您如何从驳杂的文档之海中找到需要的,并借助有限的很少的资料,进行最有效的学习。首发于EEWORLD未经允许不得转载!因个人知识与眼界有限,故也许有诸多不足,还望批评指正。
【附件】:将通用文档已提供于二楼,请移步下载
【适用人群】:没有女朋友的屌丝们,有女朋友的慎入~
【基本要求】:诚意+耐心+毅力。
【说明书使用方法】:这里关键文档会以附件形式提供,大多数文档均是给出文档索引号,去官网搜索索引号即可得到文档~
【前章】:D妹的娘家,也就是德州仪器有着千千万万的优秀工程师。他们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女儿们”,为了让女儿能找到好的婆家。这些优秀的工程师就写了很多的介绍他们女儿的文章。介绍如何追求他们并于他们谈恋爱,而对于屌丝,如何才能从驳杂的文档中找到自己的所需?如何才能利用最少的时间先找到D妹,为以后的恋爱之路作好铺垫?
【正文】下面就介绍下入门流程~
1.         宏观认识:在所有的文档中,最首先应该关注的就是数据手册,他将是芯片功能的综述,告知DSP内置了哪些外设模块,PWMADCSPISCII2C……电气参数,机械参数,引脚分布和封装大小等等,还会介绍引脚的复用,以及一些系统的框图。总之,这份文档重在全,但精细程度上有所欠缺,你需要从这个文档中获取的都是宏观的认识,只要你追求的D妹都有哪些特点,能实现哪些功能,这些功能内部结构是如何的;
2.         穿衣打扮外围电路:当你和D妹约会的时候,D妹会打扮的漂漂亮亮的出来。会加上了“外围电路”。而你若想更了解他,就需要知道她一般喜欢哪些“款式”的衣服,那个“脚”穿什么样的鞋子。也就是传说中的硬件设计~这里需要以下几个文档
1)         文档号slva296a,是介绍C28x系列DSP的电源设计,电源采用双电源供电3.3V1.8V双路,现在很多TPS系列的芯片都可以满足需要,带有POWERGOODXRS复位引脚;
2)         文档号ZHCA065:这个是为数不多的中文手册,详细的告诉你该如何设计DSP的外围电路,在结合你所用的DSP的数据手册结合他即可设计出最小系统电路;
3.         前序:
1)         例程和头文件安装:  这里安装后到安装目录就可以看到全套例程和编程指导入门以及中断的例程和对应DSP的头文件,就好像练武功,有了秘籍,那么,就从模仿开始~
l  C281x C/C++ Header Files and Peripheral Examples (SPRC097)
l
C280x C/C++ Header Files and Peripheral Examples (SPRC191)
l
C2803x C/C++ Header Files and Peripheral Examples (sprc892)
l
C2804x C/C++ Header Files and Peripheral Examples (SPRC324)
l
C2833x C/C++ Header Files and Peripheral Examples (SPRC530)
l  SPRAA85:这篇文档教会你如何用C语言进行dsp编程~是很重要的资料~
2)         头文件阅读:文档号SPRC892 2803x C/C++ 头文件和外设示例,以此文档作为指导文档对上面的例程和头文件进行理解和基本的配置,从这里你能了解到头文件对哪些做了定义,比如寄存器的名字啊,对应某一位的名字啊,等等~
4.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也是到了装CCS的时候了。由于网上教程较多,此处不一一说明。这里提供CCS4.1.2的破解文件一份,方便大众~
5.         至此,入门准备工作基本就绪,阅读完以上文档,你已经基本踏入了宏观认识D妹的大门,准备工作基本完成,后续只需了解D妹的各种生活状态,各种心情下该以何种“言语”进行安抚的技巧了,To Be Continue…….

后续还将写关于具体外设如ADC,SPI,PWM,I2C等等的比较好的入门资料和例程推荐,若您觉得本文还不错,请不要吝啬回帖,这是对我最大的支持。谢谢。若有意见和批评也欢迎提出
此处再附上我原创的DSP最小系统设计,是以前写的~

网友:
DSP最小系统设计
在工控中尤其是电力电子领域,对C2000的DSP使用是十分频繁的。在实际使用中,想方便,就买个现成的最小系统板。稳定,快速。但是缺点就是成本高。所以,这里我将和大家一步一步的讲解如何设计DSP的最小系统,重点是授人以渔。教会如何从TI官方的数据手册里找到需要的信息。并由此进行电路设计。
1.总览篇
由于piccolo系列产品众多,我就选择中端的28035作为本次的设计样片。其他的是多了些简单外设,接法大同小异。首先需要了解我们要用到哪些外设,这个就得先考虑我们所针对的应用场合:
l   要闭环控制不?要,那就需要采样ADC;
l   要闭环的话就得控制开关器件吧?要,那就得用到PWM口吧;
l   要做硬保护?这个可以有,如果做硬保护,那就要用到IO口,用于故障信号输入与指示,如果不做硬保护,好吧。那就用IO接个LED作故障指示吧。
l   要通信吧?要,那就要关注下SCI,SPI,CAN,LIN以及其他通信方式;
l   要外部存储吧?要,那就要用到IIC,IIS;
l   要用外部晶振吗?如果不用就要对晶振入口作相应处理。如果用,好吧,那要考虑是用有源的还是无源的……
l   要烧写调试吧?要,那就要配置JTAG。
l   等等,还有一些自己需要配置的。在此得先作个大概的考虑。然后再去有针对性的看datasheet,将会事半功倍。
请看图,数据手册第一页。看了之后想下自己需要哪些功能,我已将我需要的功能勾选,应用于一般电力电子变换拓扑。
再找到数据手册的对应芯片的引脚图,对引脚及其功能复用有大致了解。结合引脚介绍对需要功能与引脚有更深层次的认识
2.进阶之引脚通览篇

在引脚信号描述前有这么一段文字,我已把关键字句标出,我们得出以下结论;
l  复位时,系统默认GPIO口使能,有GPIO的复用引脚是失效的,如PWM引脚;
l  所有的GPIO口都有若上拉,所以在实际设计时,即便是引脚悬空也不要紧的。
l  AIO--模拟IO口是没有内部上拉的,这也就是意味着不用的AIO要加上拉或下拉电阻拉为确定电平;
l  然后NOTE中的供电的说明若用内部VREG提供1.8V的IO口电源,那么那些IO口将可能不稳,所以如果用片上电压调整器提供1.8V,关键敏感信号避免用这些IO口,然后若用外部1.8V电源时需注意上电时序,先加1.8V;
l  由此得出如下结论:需重点关注GPIO口、AIO、的未使用配置情况,还需关注供电的问题,这将在后续讨论;

JTAG
从此可看出JTAG设计有一下要求,首先就是TRST引脚需要2.2K的下拉保护。
JTAG如下图
具体配置如下图
其中两个EMU0,1需量电阻上拉到VDDIO,另TRST需下拉保护。
4.时钟
由此可得出若用有源晶振需用XCLKIN,若用无源晶振则用X1,X2,在使用中选定了一种晶振方式,就需在系统配置的时候将另一种晶振方式的通道在寄存器配置中禁用。重点均如图中标示。在此不一一赘述。本文选用无源晶振,且用不到XCLKOUT,故需注意,该引脚不用时需直接接DGND而不经下拉电阻!
5.复位引脚
芯片自带了上电复位、欠压复位、看门狗复位等方式,该引脚乃是有内部若上拉的OD门,本设计中将使用TPS70151为芯片供电,并用其XRS引脚保障2803X的上电时序,作为第二重保障。

6.ADC
根据你的需要选择合适的ADC口作为模拟量的采集输入端,如果害怕因外部电压不稳而带来误差,那么久还需要用到VREF,将输入外部电源到VREF由此消去采集两种的误差。使结果更加精确。有一点要注意的。AIO口!!AIO口是模拟接口。所以如果该口不用的话,需直接拉至AGND模拟地上,如下图
7.电源
电源可以采用单电源或者双电源供电方式,因为DSP内部有调整器,故若采用内部调整器VREG则可只提供3.3V的供电,但有些GPIO引脚会出现不稳的情况。故此处结合70151设计了双输出3.3V&1.8V的电路,具体请关注我后续的基于TPS70151的DSP稳压源设计。
8.GPIO
后续就是GPIO及其复用口的配置了,本设计中要用到GPIO口的PWM复用功能,SPI,SCI,以及基本GPIO功能。由于配置简单,故在此一并说明。
PWM口分为EPWM和HRPWM分别是可以实现增强PWM和高精度的PWM,接口后缀分别以B和A结尾,如
SCI,SPI也是多口复用同一功能,用户可根据端口使用情况进行选择,由于无需外围电路,都是直接连接型的,故在此也不赘述。只需记得不用的GPIO口推荐用下拉电阻下拉至数字地,以使得电平确定。
9.综述
因个人能力与阅历有限,可能所言有不周到之处,还请见谅,最后上一张设计结果图,供大家参考。

用WORD排版的,怎么一上来格式全丢掉了啊。
几个重要的通用文档也提供,特别对型号有需求的就按上述的内容找型号相关的资料即可
C28x系列DSC
☆☆spru566j C28x外设参考指导

破解文件就在这,是4.XX系列都可以破解。
1、将tiactutil.exe覆盖到安装目录的ccsv4\DebugServer\license目录下;
2、将mdex.dll覆盖到安装目录的ccsv4\DebugServer\win32\components目录下;
3、使用提供的full.lic作为license文件即可。
lmcrypt_tidspssw.exe的使用方法:将修改后的license.dat用鼠标拖放到lmcrypt_tidspssw.exe文件上即可,将会生成新的license.dat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WORD排版的,怎么一上来格式全丢掉了啊。
几个重要的通用文档也提供,特别对型号有需求的就按上述的内容找型号相关的资料即可

破解文件就在这,是4.XX系列都可以破解。
...
用编辑器里的WORD文档那个功能试试?基本能够保留WORD的格式,因为网页和WORD语言还是有一些差异的。

其中图片需要重新上传。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soso哈~嗯。两个方法我都试了。排版还是这样。知道图片没法直接插入排版所以就尽量都用文字描述的。

网友:
咋都没人交流交流呢?是因为都是用视频音频处理方面的吗?工控方面应用的不多吗?

网友:
太感谢了。终于见到说核心东西的啦。自己也是做工业控制这一块的,接触C2000系列的DSP比较多。就是感觉到文档太繁杂。使得自己把握不住重点,能有这么个推荐能让人省了很多时间哈。

网友:
回复 网友A:

CCS4在界面上感觉变动比较大呢。一直没敢换,不知道楼主用后感觉如何呢?

网友:
很好的资料受教了。

网友:
天气好冷啊,mark明天细看。谢谢楼主

网友:
赞一个  多谢分享啊

网友:
楼主太强了,顶一个!

网友:
先留个印,时不时可以看看

网友:
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楼主大爱无疆

网友C(2018-05-04):
刚开始学习DSP,从28335入手,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