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高人 为什么4.7欧电阻短路

楼主:
我在维修板子的时候发现4.7欧电阻用万用表测量是短路的,拆下来单量也短路,但是测得值是5.0欧,,请问这个电阻是好是坏的?谢谢。

网友:
你用那个档位的话,貌似电阻低于一定的值就视为短路,你看下万用表说明书就好

网友:
谢谢,看明白了 。

网友:
“……发现4.7欧电阻用万用表测量是短路的,拆下来单量也短路,但是测得值是5.0欧,……”

短路的…… ,是5.0欧……  ?

网友:
5欧姆在误差范围内,而且测试时应该先短路表笔,要减去线路内阻。至于说“短路”显然是概念错误,万用表的“短路档”称法本身就是很不严谨的,短路的话,电阻阻值应该是0。

网友:
是好的

一般电阻坏是断路,或值变太大。楼主的万用表是不是不是什么好表啊?

网友:
语文没有学好?

网友:
不用那词,我该如何说明那一现象呢?

网友:
这个电阻是好的,你不是已经测出是5欧姆了吗?电阻大多数只会开路,不会短路